12V30A开关电源修复+D了个微型摄像机外壳

楼主(2017-05-03):
12V30A开关电源修复+D了个微型摄像机外壳

          这个开关电源很新,用的少,去年不知怎么突然无电压输出,指示灯也不亮;一直也没时间修;五一间抽时间终于给修复了。

        修前先查阅开关电源资料,寻找修复引导思路;开拆---线路板元件外部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故障点---大滤波电容2只串联,测得电压380V左右--2只大功率开关管13009 C、E对地电压0v,初步怀疑开关管挂了,拆下来测量正常(由于是易损元件,判断错误,走的弯路)----在路测试测试TL494c工作电压,7脚为负极,12脚为+12V,测量无电压(这才是关键所在);---检测TL494c外围元件重点及0.47uf50v电容,正常---判断为tl494供电不正常或启动保护了---通电再次检测2只功率开关管13009电压时,表笔碰到E极时,听到轻微的吱的一声,电源启动了,指示灯也点亮了,13009 的C、E极电压也起来了,断电再测又没有了---哈~~故障点很明显了,2只开关管E极分别连接的是2只1W510K启动电阻,估计这2只电阻有问题了,果断拆下测量呈开路状态;找到2只400K1w电阻换上,一切正常---电源修复!!!

        原来只是个小问题,搞定!!!
        总结:启动电阻出现故障一般原因除电阻本身质量问题外,由于启动电压和电流都较大,容易造成电阻内部电阻膜过热慢慢改变性能最终断路,这种小故障不可忽视。有的人采用多只串联可以减少电压带来的冲击;所以启动电阻最好采用较大功率的优质电阻或多只串联的办法解决易损问题。
       有电子DIY能人将开关电源改装成大范围、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今后有时间也整一个玩玩~

参考电路

为节约版面,再发一贴......
3D好玩,D了个微型摄像机外壳

   小巧的FPV摄像头加个小巧的外壳,完美搭配!总重量1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