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风动有问题没?

楼主(2017-05-03):
没有图纸,凭感觉粘了个风动,用的魔术板,这个重心放哪里?电机2212  1400kv   8寸浆, 50a电调,还没有完工

网友A:
电机座尽量放低。拉力线下拉两三度。
重心没仔细研究过,印象中大约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尽量放低。拉力线下拉两三度。
重心没仔细研究过,印象中大约在中间。

角度下拉意思就是风往上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下拉意思就是风往上吹?

说不定油门大点真的能飞上天

网友:
风动船难的地方在转向动力结构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下拉意思就是风往上吹?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