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机的疑问

楼主(2017-05-03):
准备改1.4的大赛为双发机。用两个郎宇2216kv1100,
现在有一个30a的好盈天行者电调,一个好盈40a天行者。请问同时用这两个电调会不会有不同速的问题?
我感觉应该没啥问题,有没有用过的魔友?谢谢,如果天行者和奔腾混用呢?行不行?

网友A:
混用是可以的,只是因为电调的输出线性不同会出现不同速,就是两只同型号的电调也会有一点不同的,不过只要相差不是太大是可以共用,要知道双发的机子有时一边坏了只靠别一边也是可以飞的。

网友:
技术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混用是可以的,只是因为电调的输出线性不同会出现不同速,就是两只同型号的电调也会有一点不同的,不过只要 ...

双子星是因为有飞控,没飞控的双发机一边无动力保证秒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子星是因为有飞控,没飞控的双发机一边无动力保证秒炸。

可不一定哟,我就有过双发机(绝无飞控)单发故障(电机卡死不转)后顺利降落的经历,虽然控制难度突然陡增但还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我飞双发只碰到一次单发熄火的,炸机了,因为一个电机炸过,没修好。一般来说左右用一样的电机电调桨,推力不会差很多的,不用担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不一定哟,我就有过双发机(绝无飞控)单发故障(电机卡死不转)后顺利降落的经历,虽然控制难度突然陡 ...

双发机单发失效就向好发动机打方向舵,向好发动机一侧倾斜5~10度同时保证速度不要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