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a2imu里那个是指南针?有谁知道a2imu里那个是指南针?

楼主(2017-05-03):
有谁知道a2imu里那个是指南针?

网友A:
指南针在GPS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在GPS里。。。

那为什么校准指南针 转gps没反应 转imu才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校准指南针 转gps没反应 转imu才有反应?

因为要用imu来感知你转的方向和机身倾斜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要用imu来感知你转的方向和机身倾斜角度

网友A:
正确操作是一起转才能成功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操作是一起转才能成功校准

好的 再请教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A2上电 只会闪绿灯 其他什么颜色都没有。有时候闪几下干脆直接不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再请教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A2上电 只会闪绿灯 其他什么颜色都没有。有时候闪几下干脆直接不闪。

应该是LED灯坏了,只剩绿色灯亮了,可以换一个LED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ED灯坏了,只剩绿色灯亮了,可以换一个LED灯试试

暂时没有led了。

网友:
指南针在GPS里面  校准指南针要IMU和GPS一起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