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的春天:直机布线分享

楼主(2017-05-04):
没错,我是严重强迫症患者。
直升机的布线,我要安全、清爽、整齐……
于是,就有以下的几张示例图片:

舵机线路需要固定在侧板上的,我都会先用魔术扎带在线路上绕一圈,再用尼龙扎带固定,避免尼龙扎带那锋利的边缘磨伤线路外皮。搭配的是KST MS系列舵机,无电位器的技术使舵机更耐用,新设计的红黑外壳,也足够的骚气。

电机线路使用Superx的电机专用插头,颜值也同样重要。天蝎星4525搭配好盈160A铂金V4电调的动力组合,即使是重达5.7KG的MSH700,动力也是扛扛的~
天线座还没到,暂时这样固定好了。

双皮带的设计,使MSH700非常安静。

配套的Brain陀螺仪。需要注意设置陀螺仪安装方向时,需要将陀螺调整至水平的位置,这样救机时飞机才不会跑偏。
后期我换成MB了,感觉硬朗的尾巴更适合这款机型。

陀螺跟舵机太近,线太长怎么办?扎一堆太难看,果断剪掉……工程师的压线钳,你值得拥有。

重新做好插头,固定好线路,接对位置再贴上块3M胶就完美了。

尾舵机后置的设计,舵机线底部使用3M双面胶固定。尾舵机为什么不是机身内置?为的是调整皮带松紧度的时候不会影响到尾变距的行程。

Done~XT90S是低价插头中不错的选择,后期我换成SuperX的S7。

很喜欢这头罩的设计。飞起来更漂亮。

~完~

网友:
哈哈,同款飞机,同款舵机

网友:
重度强迫症患者

网友:
果然是大神,膜拜~牛逼啊~~~

网友:
手工好啊,赏心悦目

网友A:
这飞机我直接不忍心飞,感觉放哪儿看起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我直接不忍心飞,感觉放哪儿看起舒服

换了全包才骚啊……可惜太贵

网友:
求压线钳图片以及品牌,也想改线,但是没有钳子

网友B:
电池两块?新手不懂

网友:
你是哈模老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两块?新手不懂

兩顆6s串聯成12s

网友:
666卤煮的布线看着咋那么舒服那哈哈

网友:
这布线清爽

网友:
火星的技术棒棒的。。。。

网友D:
接收机天线放在电调上会有干扰吧

网友:
果真是强迫症,楼主这叫工匠精神才对!

网友:
压线钳是每个模友必备的工具,就和电烙铁一样,除了买压线钳,还要买2.54 3P 胶壳和杜邦冷压端子

网友:
火老大的布线真好看!

网友:
大师,我您这个侧板外露出来的部分太多了。很难看。我的只需要留出舵机出口线拐弯的一点点。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赏心悦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兩顆6s串聯成12s

哦哦

网友:
布线好!以收藏

网友:
我也要做强迫症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原來也有人跟我一樣是嚴重強迫症的....不過你比我還嚴重哇...

我自己就不喜歡見到太多線...

网友:
楼主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电机连接电调插头 为何我把插头焊接好以后就不能把插头安装到位了 不能听见“咔”的一声响 而且很容易就扯掉插头了 求解答

网友:
看着真舒服服,哈哈

网友:
一只兔子!!!!

网友:
手工值得学习

网友:
舵机线不走侧板内,差评

网友E:
很少看到楼主炸鸡,是很少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少看到楼主炸鸡,是很少炸吗?

700X上周刚炸,再对上一次是3年前。
470一周一炸,哈哈~

网友F:
同为强迫症患者,表示楼主的电机驱动皮带字反了,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是看着有点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为强迫症患者,表示楼主的电机驱动皮带字反了,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是看着有点难受

这样倒飞的时候就是正的了

网友:
做个玻璃真空柜放里面好了

网友G:
觉得接收机长长的胡须,对不起火大的强迫症,为什么咔嚓一下

网友H:
接收机真塞到电调底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收机真塞到电调底下了吗?

我的兔子正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为强迫症患者,表示楼主的电机驱动皮带字反了,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是看着有点难受

这你就想得不够细啦~正飞倒飞都能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觉得接收机长长的胡须,对不起火大的强迫症,为什么咔嚓一下

这个不好搞……

网友:
支持以安全第一的布线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天线放在电调上会有干扰吧

感觉楼主接收机天线位置确实有问题,离电机和电机线太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为强迫症患者,表示楼主的电机驱动皮带字反了,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是看着有点难受

这属于晚期患者……

楼主(2019-04-22):
老贴挖一下~

网友:
搞这么漂亮,炸鸡维修就麻烦了。

网友:
大皮带齿盘哪里买的

网友:
我想问其实这样省点线是否有利于减重

网友:
学习跟贴,拿分走人

网友:
真漂亮。佩服佩服

网友I:
请教插头用XT90觉得够不够用?

网友:
我是新手,我来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插头用XT90觉得够不够用?

我觉得XT150起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