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360度舵机问题

楼主(2017-05-04):
设计了个小旋转平台想用
舵机
控制,到手后发现360度居然归不了中,归中后一会又开始自己转了,微调调中后一会还是要转,卖家说是这样的,我想问问真是这样吗?这不就是90度,180度舵机的抖舵现象嘛

网友A:
吗舵机也不说下,换个别的试试

网友B:
360度舵机就是拆掉反馈电位器的舵机,只能控制方向和转速。因为没有电位器反馈,所以它根本不知道中点在哪儿。如果想让它在中点停转,看看舵机能不能把死区区间调大。

楼主:
不会搞,准备用电调加电机完成动作

网友C:
因为没有跟踪反馈停止不果断。

楼主:
哦哦,原来这样,已经发回去换90度的了

网友D(2017-10-26):
360度舵机不带反馈主要是停和左右三种控制状态

网友E:
买了个360的,怎么做到控制角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