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1400 cessna182装机

楼主(2017-05-04):
飞机到手好多天了,收到当天就迫不急待地开箱假组装一下,发现问题多多,不是一下两下能搞好的,于是先放下,找时间一点一点弄。陆续上图装机。

主翼中间对不齐,导致机翼无法顺利插入机身的两个固定孔。

楼主:
仔细观察,是因为机翼加强管太长两边都太长,管子顶管子,用锉刀修吧。修好还是假装不上!

原来是这个走线用的方管太高了,截了它!

这回可以了。

楼主:
起落架固定螺丝孔位对不齐,装不上螺丝。
原因是中间的钢丝太长了。

磨掉长出来的部分。

后起落架问题解决。

网友:
FMS的飞机就是好看

网友:
FMS的飞机还出这样的小毛病?有点毁牌子啊

网友:
精读太低了吧,孔都对不上

楼主:
装升降舵角拉杆,舵机这边是Z字弯。

拉杆太长了。

接头变形了,用钳子费了好大劲才能拧动。

拉杆用料充足,拧下接头对比一下应该的长度,截去多余的。

这回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