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0 自穩和半自穩飄嚴重

楼主(2017-05-04):
新買的藍天L90 發現用自穩和半自穩時會有嚴重左飄情況,但手動則沒有。這情形在剛接電的半分鐘左右後發生。請問有沒有大神試過及解決辦法?問了賣家也不理會所以上來希望能找幫忙。謝謝

网友:
累计误差……解决办法就是飞手动

楼主:
那麼是這飛控的硬件有問題?我玩其他F3 飛控也沒有這情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麼是這飛控的硬件有問題?我玩其他F3 飛控也沒有這情況啊!

估计由于minif3体积的原因比标准版f3在硬件上有精简,把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比如滤波电容或其他用于使飞控更稳定的电子元件)给减少了一些,导致minif3在应对一些震动导致的累计误差方面不如标准版f3,其实就算标准版的f3因为各厂家做工不同,或多或少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只是上电时间要长一些才会出现。

楼主:
謝謝!那麼可能只有練好全手動才可以解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那麼可能只有練好全手動才可以解決了。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试着给电机加减震垫或者给飞控减震,或许可以改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试着给电机加减震垫或者给飞控减震,或许可以改善一些。

謝謝,也是一個不錯的建議。待我買回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