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爸爸教我调下华科尔v120d02s吧

楼主(2017-05-04):
我快被折腾哭了,飞不起来。有没有玩儿这个机器的。控是d7e刷的给力固件,完全不会调,飞不起来,放了很久了

网友A:
对频 调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还要看飞机自身有木有毛病 舵机 电池 电池 舵机正反向 慢慢搞

网友:
新建一个模型 在设置下

网友B:
我的是D10控,不然给你发一个配置文件就好了,等有用d7e的同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D10控,不然给你发一个配置文件就好了,等有用d7e的同学吧

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 调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还要看飞机自身有木有毛病 舵机 电池 电池 舵机正反向 慢慢搞

调过了,还是不行,这机子旋翼头和大鸡是反的,螺距开始推是正的,推上去就成了负的,我把螺距反向了,完全成负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
发不上图啊

网友B:
你先设定油门中点的螺距为零啊,把油门推到中间,然后调拉杆直到大桨螺距为零,然后再通过设定螺距行程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过了,还是不行,这机子旋翼头和大鸡是反的,螺距开始推是正的,推上去就成了负的,我把螺距反向了,完 ...

先看下螺距曲线吧 不对的话改了 对的话拆桨 横轴 把桨夹的球头环下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过了,还是不行,这机子旋翼头和大鸡是反的,螺距开始推是正的,推上去就成了负的,我把螺距反向了,完 ...

螺距反向的话 你螺距曲线也要重新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反向的话 你螺距曲线也要重新调的

我能加你扣或者微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设定油门中点的螺距为零啊,把油门推到中间,然后调拉杆直到大桨螺距为零,然后再通过设定螺距行程调

我能加你扣扣或者微信么,太详细了,我不太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加你扣扣或者微信么,太详细了,我不太会

马化腾348618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试试,嗯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D10控,不然给你发一个配置文件就好了,等有用d7e的同学吧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D10的配置文件。我也是D10 控,怎么调都还是有问题,想请教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D10的配置文件。我也是D10 控,怎么调都还是有问题,想请教下,谢谢

你加我吧34861882

网友(2017-06-04):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D10控,不然给你发一个配置文件就好了,等有用d7e的同学吧

麻烦D10控飞120D02S的配置文件就贴在贴子里吧,谢谢。

网友E(2019-05-24):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D10控,不然给你发一个配置文件就好了,等有用d7e的同学吧

给我发一个配置文件行吗?我也被折腾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加我吧34861882

你的微信加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我发一个配置文件行吗?我也被折腾哭了

官网上有,下面这个是新手设置,自己在论坛model config下面搜,还是针对3D的设置。
https://www.deviationtx.com/foru ... nner-settings#5329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微信加不上啊

这个是qq

网友(2019-10-24):
引用 楼主:
调过了,还是不行,这机子旋翼头和大鸡是反的,螺距开始推是正的,推上去就成了负的,我把螺距反向了,完 ...

同感,是大桨夹装反了?还是就这样的?我也不敢乱调了。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D10控,不然给你发一个配置文件就好了,等有用d7e的同学吧

求文件,我也是d10

网友:
最近油机玩腻了我又回来折腾这个130轴传小鸡了
有折腾不完的乐趣,刚好朋友送了几个ESKY 130DTS的VBCT式陀螺仪接收机,但这个是140度的斜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F120的直驱马达同心度不是太好,还没启动不知道震动大不大,最近太忙了

网友:
三种大齿类型:F120主马达直驱、250大齿带单向、原始减速型大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