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电池满电,推油,马达掉转,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7-05-04):
(无正文)

网友:
舊版主機板會有此問題,試一試油門慢推
另外也要檢查電機接線是否鬆掉

网友:
重新对下频试试

网友:
电机缺相了,电机里面有股铜丝断了

网友:
电机插头哪

网友:
120就是个坑

网友:
全部解决

网友:
这个完美

网友:
电机插头位置检查一下,可能焊接的地方断了

楼主:
有没有售后联系方式啊?

网友:
应该主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