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残:自己做的70厘米飞翼重了看来要报废了!

楼主(2017-05-04):
翼展:        70厘米
翼面积:    10平方分米
翼型:        S5010
空机重量:70克
现有1806电机2280KV;12A电调;9克舵机,新买的3S1300电池没到

网友A:
空机70克还重啊

网友:
10平方分米是怎样祘出来的.

网友B:
翼尖太高了,8至10公分高就超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尖太高了,8至10公分高就超好飞了

翼尖9公分的啊!可能是相片视觉角度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70克还重啊

看人家的整机好像刚一百多克!

网友B:
哦,我的飞翼1·3米翼尖8公分感觉也高了,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的飞翼1·3米翼尖8公分感觉也高了,好飞

可以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C:
我的是1.2翼展,2212的电机,2200kv,2200电池,垂尾随意,动作随便做!

网友D:
电池换成3s800轻点目测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换成3s800轻点目测能飞

目测、怕怕……

网友E:
我的80翼展,360克,1300电池用2208 2600kv ,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80翼展,360克,1300电池用2208 2600kv ,速度很快。

这样的话,我的要减肥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2翼展,2212的电机,2200kv,2200电池,垂尾随意,动作随便做!

发个图晒一晒靓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我的要减肥才行了!

不用减,2204电机,850毫安时电池,我估计下来也就两百五六十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减,2204电机,850毫安时电池,我估计下来也就两百五六十克!

我现在就1806电机、3S13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图晒一晒靓机!

我的头像就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1806电机、3S1300电池!

电池有点大没必要,那个电机很省电。这是热切割的机翼?要注意机翼前缘,比较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有点大没必要,那个电机很省电。这是热切割的机翼?要注意机翼前缘,比较脆弱!

电池刚好压住头!

网友:
看来压不住头,还是改前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