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关于DEVO7E 刷GALE固件后 使用BF飞控固件 油门输出值最高只有1907

楼主(2017-05-04):
DEVO7E 刷GALE固件后 使用BF飞控固件 油门输出值最高只有1907,其他的输出值最高也只有1907,导致油门无法输出最高值,俯仰横滚也没有,这个怎么解决,俯仰横滚达不到没关系,但是油门 动力上不了最大

网友A:
把DEVO7E通道舵量调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EVO7E通道舵量调大就行了

舵机行程,摇杆行程都满了。。。最大只有190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行程,摇杆行程都满了。。。最大只有1907

在betaflight 的 cli 里面设置rxran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etaflight 的 cli 里面设置rxrange

命令不会写, 能发我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etaflight 的 cli 里面设置rxrange

是这个吗set rx_min_usec 1093
set rx_max_usec 1907
还是
set rxrange 1093-190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DEVO7E通道舵量调大就行了

老哥怎么写,能告诉我嘛,我这也是,最低1090,最高191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哥怎么写,能告诉我嘛,我这也是,最低1090,最高1910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6orderby%3Ddateline
先按照这个朋友的方法做。
还不行再写命令,但就不能把电机调到最高速,浪费了一点动力。
下面是抄自一个玩家的方法:
先把7e的航量,比例重置
你的最低舵量1090,最高舵量1910,

在Betaflight CLI中输入
rxrange 0 1090 1910
rxrange 1 1090 1910
rxrange 2 1090 1910
rxrange 3 1090 1910
save

之后在7e调中位,再调比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8416&extra=page%3D2%26filter%3Dauthor%26orderb ...

谢谢,之前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要不要把7E刷成其他固件,毕竟这个控存满了小飞机参数。总算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有必要嘛,控的单独通道设置里看看比例对不对,默认100还不够就调大就行了,哪里需要动b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必要嘛,控的单独通道设置里看看比例对不对,默认100还不够就调大就行了,哪里需要动bf

我的是 GALE的固件,只有舵机行程量能调,调满只有1907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 GALE的固件,只有舵机行程量能调,调满只有1907

这么神奇?一般控什么的里面除了调节大小舵量什么的之外,都会有比例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神奇?一般控什么的里面除了调节大小舵量什么的之外,都会有比例什么的吧=.=

没有的,能翻都翻遍了,

网友:
刷M c k ey固件吧,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 GALE的固件,只有舵机行程量能调,调满只有1907

你通过调混控解决了吗?我也是GALE固件,怎么调混控的?我不会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必要嘛,控的单独通道设置里看看比例对不对,默认100还不够就调大就行了,哪里需要动bf

最大调到12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要不要把7E刷成其他固件,毕竟这个控存满了小飞机参数。总算解决这个问题。
...

问下你的d7e控怎么解决行程不够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你的d7e控怎么解决行程不够要用的?

上面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在Betaflight CLI中输入

rxrange 0 1090 1910
rxrange 1 1090 1910
rxrange 2 1090 1910
rxrange 3 1090 1910
save

比如你的最大输出值只有1910 就写1910 最小只有1090 就写1090,

尽量先把遥控器的 最大舵量,比例都开到最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在Betaflight CLI中输入

你改后发现油门更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改后发现油门更大了吗?

你从电机PWM输出值那里看就知道了,看通道输出值的也行,没改是1910  改后能到2000,摇杆速率那里也可以看,能到满的就对了

网友E(2018-05-26):
一年后刷了5.0固件,舵量可以扩大100%,再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年后刷了5.0固件,舵量可以扩大100%,再也不用担心了

是gala的5.0吗?固件有中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在Betaflight CLI中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