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刷了 gale大大固件的D7e,还可以很好的用华科尔原厂接收机吗?

楼主(2017-05-04):
请问下刷了 gale大大固件的D7e,还可以很好的用华科尔原厂接收机吗?
遥控距离大概能到多少(RX601 和 RX701)? 是否会受影响?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距离应该可以没刷前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距离应该可以没刷前差不多吧

好的,谢谢!再请教下:RX601 和 RX701  遥控距离有区别吗?还是差不多?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再请教下:RX601 和 RX701  遥控距离有区别吗?还是差不多?
多谢!

没比较过啊,应该差不多吧!D7E本身发射功率也不大,最好别飞的太远

网友B:
买个小控玩一下,楼主的控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小控玩一下,楼主的控感觉怎么样

控不错,刷了 gale 固件很好用!
功率也破解了。。就是山寨接收机距离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不错,刷了 gale 固件很好用!
功率也破解了。。就是山寨接收机距离还是不行。。

恩恩,好的,谢谢了

网友:
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