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低空摄影测量的无人机配置,最好是大疆成品机。

楼主(2017-05-04):
    非专业测绘,求能够进行低空摄影测量的无人机配置,要求有效荷载5Kg以上;初步看了下M600 pro,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云台相机比较好,app能否实现自动航线,还有什么软件成图。求助论坛大神。

网友A:
测量得用固定翼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得用固定翼飞机吧

同等价位的话,载重小吧,我这还有其他设别加载

网友:
同等价位的话,载重小吧,我这还有其他设别加载

网友:
我们自己组装的

网友B:
成品机搞精灵不就行了,要效果上悟。。。m600那么坑,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机搞精灵不就行了,要效果上悟。。。m600那么坑,怎么用。

悟那么小的架子,没法加载其他大的配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悟那么小的架子,没法加载其他大的配件吧!

既然都选择大疆了,还能上什么设备呢。相机已然不错了,还有就是五镜头和rtk。大疆的rtk距离300m,pos导出又很操蛋,m600挂五镜头又没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