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HCP80穿上小鸟西装(迷你MD500像真机)

楼主(2017-05-04):
论坛里有见过NCPX改小鸟的,mini CP改小鸟的,但是好像还没见过HCP80改小鸟,于是我来改一改。
有人会说这几架机改小鸟区别大吗?我想,如果有人试过去改HCP80就应该知道难在哪儿了:
1、HCP80的齿轮太大,0.5的模数,64齿,导致直径达到33mm,塞不下小鸟的肚子(我说的小鸟是九鹰312a/320a的小鸟)
2、改小模数齿轮,电机就必须往中心移动,而HCP80的机架基本已经没有空间可以让主电机往主轴中央靠拢
3、机架与外壳的固定,机架与脚架的固定。我希望做到随时可拆装,所以必须考虑各种尺寸,不能只是简单的黏合
大概就这么一些难题吧,花了我两个下午进行改造,最终是完美解决了以上所有问题。
先上一张效果图:

怎么样?还可以吧,除了没有像真的4、5、6桨之外,基本是完美了,对外壳的改动也极少,拆装也非常方便

下面看看具体改动的地方:

首先是齿轮,改用 伟力v911 的0.3模齿轮,一开始没去数,以为大齿也是64齿,做好后发现转速提不上来,数了下才发现居然是80几齿。
遂改成 长城9958 的大齿,0.3模,70几齿,勉强可以飞,转速也不是很足,动力弱,一个电池只能飞3分钟,如果手头有64齿0.3模的大齿那是再好不过了。
对了这里要提一下大齿与主轴的连接,因为伟力和长城的大齿都是3mm孔,而HCP80是2.5mm轴,所以我在2.5mm轴上套上两个热缩管,用力塞进去,非常紧

第二:刚才说了齿轮变小电机就必须往中间靠,而HCP80中间又没位置了,所以,我把后面位于正中央的舵机反过来,黏到右边。
空出来的左边部分,安装主电机。

第三:反复比划机架跟机壳的位置,最终确定几个合适的点,把小鸟的脚架粘到HCP80的机架上。
由于我手机是广角镜头,很难拍清楚黏合的部位,所以这里没图,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告知具体的部位,可以为你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在主轴后方机架上,黏一根长18mm的空心塑料条,作为机架与外壳之间的可拆卸的固定装置,配合脚架的卡位,外壳跟机架之间的结合就非常牢固了。

这是前面,黏了个架子,贴上3M胶,黏主板。

下面开放,留电池接口,由于目前留空时间已经很短,所以没做电池架,飞的时候直接用双面胶黏。

尾电机并没有连接尾杆,而是直接黏在外壳上,还是比较可靠的。

大概就这样了,除了没有多桨叶,其他基本完美。
其实我是想用XKK124的四桨头的,可是目前动力已经不太够,所以先不考虑。

跟XKK124在一起,我觉得可能比例有点差距,小鸟相对来说显得有点大。

跟HCP80在一起。

网友A:
这样装主电机,不怕发热脱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主电机,不怕发热脱胶???

用的是AB胶,这种胶似乎比较稳定吧,一旦凝结很难掰下来的,之前改电机位置的时候我把另外一个机架掰坏了都没把电机掰下来。
无所谓啦,小鸡玩玩而已,也就飞那么三四分钟。

网友:
改用V911的主电机即可。

网友B:
漂亮啊!!
我也喜欢小鸟,但是一直找不到v120d02s合身的小鸟西装(机身长29cm),只套了半个头,将就一下,哈哈,给你看看我的。
如果你有合适大小的小鸟,还请推荐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啊!!
我也喜欢小鸟,但是一直找不到v120d02s合身的小鸟西装(机身长29cm),只套了半个头,将就一下 ...

哈哈,你这机子我之前有评论过啦。我记得以前长城出过一些 9958 9968 9978 9988 的机子,好像就有大一点的小鸟,给120用应该差不多,去年闲鱼还有存货卖,不过现在可能很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这机子我之前有评论过啦。我记得以前长城出过一些 9958 9968 9978 9988 的机子,好像就有大一点 ...

哎,好可惜,看运气了

网友:
厉害。都是高手啊

楼主:
最后一幅图hcp80的主板机架和电机是老哥你半卖半送的

网友:
不得了了啊,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幅图hcp80的主板机架和电机是老哥你半卖半送的

还有这样的事
我早都忘了,能用上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
不错,买高齿数的电机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