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拉力测试台(瓶)

楼主(2017-05-04):
用手上的一些多余的零配件做了个简易的拉力测试台(瓶。。),来看看一些电机是不是合适自己的机机。。什么kv值啊。。供电S数啊。。桨的搭配啊。。等等之类。。
晚上刚刚完成。。测了一个1104 7500kv电机配上2寸5叶桨,2s 8.4v供电100%油门,拉力可以到108g,电流到了8.5A。。动力还是很足的。。今天只是试试整套东西。。回头抽空仔细测点数据来共享给大家。。
底座就是一水瓶。。用一个闲置机架固定在瓶盖上再固定电机。。
用一个闲置PIKO和电调驱动,电脑上用BLHeliSuite控制油门直观也方便。。
可调电源可以查看实时的电流大小,调不同电压值来模拟不同s数电池,也可以保证电压相同的条件来做一些比较。。
不过我的可调电源最大电流只有15A,看起来只能测测110x之类的小电机了。。

楼主:
数值仅供大概参考。。

网友:
虽然条件简陋,但是可以做个横向对比,

网友A:
什么东西调节电压?显示瞬间电流?怎么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调节电压?显示瞬间电流?怎么连线?

用可调电源给电调供电,电源上显示实时电流

网友:
误差应该不较大吧

网友B:
这个非常厉害,比高价所谓的专用测拉力好多了

网友C:
有没有试试1104 3S电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试1104 3S电的拉力。

这是2S 8.4V做出的拉力数据
油门         拉力(g) 电流(A) 推力功率比(g/(A*V))
1100        2.4        0.12        2.38
1200        9.6        0.43        2.66
1300        20.3        0.97        2.49
1400        32.2        1.71        2.24
1500        44.5        2.63        2.01
1600        58.3        3.68        1.89
1700        71.3        4.77        1.78
1800        84.4        5.98        1.68
1900        96.1        7.23        1.58
2000        105.5        8.66        1.45
这是3S 12.6V 相同电机桨叶做出的拉力数据
1100        7.2        0.21        2.72
1200        22.8        0.74        2.45
1300        42.0        1.64        2.03
1400        63.0        2.74        1.82
1500        82.0        4.04        1.61
1600        99.5        5.45        1.45
1700        118        6.94        1.35
1800        130        8.45        1.22
3S 肯定会提供更多的推力,数据只做到80%油门,电机有点太烫就没把数据做下去。

网友:
非常感谢,这数据我太需要了。

网友:
赶紧申请专利去吧

网友D:
直接电池+万用表电流档也行啊,好点万用表精度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电池+万用表电流档也行啊,好点万用表精度足够了

直接电池电压不好控制,电压一直变数据不好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