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是不是堵转呢,大油门突然转速变慢。

楼主(2017-05-05):
晚上测试电机和桨的时候,大油门电机突然转速变慢,然后用手转,有很强的阻尼感。然后断电,在上电阻尼感没有了,然后再大油门还是和开始一样。什么原因?
郎宇2820KV1100电调好盈60A。都是新的,电调回来就校准油门和设置刹车。其它都没动。

网友A:
阻尼感是因为开了刹车,大油门变慢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尼感是因为开了刹车,大油门变慢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开了刹车只要关了油门都有阻尼感?

网友:
电调进角设置试试

楼主:
早上试了一下又好了。都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开了刹车只要关了油门都有阻尼感?

是的。它应该是把马达三根线短接,产生电磁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