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入F3A前来捧场

楼主(2017-05-05):
新购入一架F3A,之前飞冲浪者X8,250-280-330穿越机,大疆精灵3,电直450,还没飞过F3A,不知道这种飞机性能,这几天飞机刚组装玩,正在晾胶,所以前来学习飞行技术,飞这种机型需要注意什么,以前X8都是手抛手接,这种带轮子的还是第一次飞呢,如何起飞降落还不知道呢,还有这种飞机最小空速比X8快还是慢呢,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没飞过带起落架的做好心理准备吧 而且这飞机很灵活

网友:
要高速小角度降落,否则就是板砖一块儿

网友:
电机后出轴 在装上 你就可以安个整流罩了 真的!!

网友:
这飞机图装太难看,否则也入一架了

网友:
我有一架,好飞,降落比冲浪难,起落架结实。

网友:
这个机子比冲浪者灵活且起飞和降落是需要技巧的,先在模拟器上找一个f3a的机型练习直到能平稳起降后再飞真机,否则秒炸,或者飞上去后回不来。

楼主:
感谢大家指导,今天首飞成功,但由于草地崎岖不平,降落时钩断了起落架,回去再加固一下,而且要找平地起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指导,今天首飞成功,但由于草地崎岖不平,降落时钩断了起落架,回去再加固一下,而且要找平地起降 ...

起落练好了就换50轻木机

网友:
练习航线是王道!

网友:
这个飞机真的好飞,但是太小了,飞起来有点飘。再就是太薄了,不怎么耐炸。

网友:
好飞,好降,亲测降落速度不快,比雷电f3a好飞

网友:
这个飞机还是比较好飞的,是进阶比较理想的练习机。电机安装的确费劲,不过我还是在里面加了垫片,改善右拉和下拉。用点胶水简单定位,然后找光线充足的地方,看准螺丝孔就可以安装上去。飞行方面动作比入门级的动作精准多了,但是侧飞及其一般。其他F3A动作也能够做出来,但由于机子比较小,飞高不容易看清。而且加速度不好,也就是做个样子,动作不够舒展,不过进阶练习还不错的。降落速度需要稍快一些,然后逐步减小油门拉平,可以很轻触地。起落架要赞一下,比FMS的F3A要坚固,即便降落比较重也不会磨桨,当然这个飞机的离地间隙也比FMS高一些。我把前起落架用AB胶粘上,可以加固一些。一些个人见解,大家一起讨论。祝楼主爽飞!

网友(2017-07-08):
这台好飞吗,容易降落吗,新手

网友(2017-08-25):
新手真不建议飞这个,实在想飞可以试试100左右便宜的F3A,炸了也不可惜

网友:
这飞机好飞的不要不要的!当然灵不灵活看你的舵量大小

网友(2019-09-08):
那电机安装的太有创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