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805图传接受改装一体屏遇到问题

楼主(2017-05-05):
想改装一体屏的,插来插去太麻烦。想的太简单了,以为焊几根线而已,拆开了,不知道AV输出线焊哪里?胡乱焊了几个点都不行,而且现在插原配线都不显示了。希望改装过的朋友帮帮忙。多谢多谢,在线等。
应该焊在哪里?视频线?谢谢指导。

网友:
一看你就没有万用表,用万用表一量不就知道那个对那个了吗

楼主:
大神出来了,大神,我有万用表,咋量?

楼主:
由于图传急等着用,您能不能告知下万用表咋量来判断图传好坏以及找出视频出线焊点?多谢您了

网友:
箭头处是视频,来张背面图看看正负极在哪

网友:
如果有输出线的话,一插上去照着插头打表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输出孔插上原配的3.5输出头,电阻档测测就能找到AV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