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805图传接受改装一体屏遇到问题

楼主(2017-05-05):
想改装一体屏的,插来插去太麻烦。想的太简单了,以为焊几根线而已,拆开了,不知道AV输出线焊哪里?胡乱焊了几个点都不行,而且现在插原配线都不显示了。希望改装过的朋友帮帮忙。多谢多谢,在线等。
应该焊在哪里?视频线?谢谢指导。

网友:
这个你在焊接之前要用万用表测量通路,看哪个引脚与线上那个线是对应的,测量好了,才能焊接。别着急,慢慢来。

网友:
先找出地线,焊好过后就在原来的插线焊盘哪里一个一个碰试试看,视频就两根一个是地一个是视频

网友:
下手太快了,万用表要先出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