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飞电动飞机,一般什么舵机性价比比较高啊?请推荐!谢谢!

楼主(2017-05-05):
现在飞电动飞机,一般什么舵机性价比比较高啊?请推荐!谢谢!

网友A:
便宜的飞机用辉盛,好一点的飞机用银燕,再就是银燕金属齿轮

网友:
7块5的舵机,舵机没出问题,飞机飞没了

网友B:
飞什么样的电动飞机,多大尺寸的飞机?

网友:
尺寸,速度,决定

网友C:
银燕吧。再省就是浪费的起步啦这可是”经验之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吧。再省就是浪费的起步啦这可是”经验之谈“哦。。。。

有道理,银燕也不算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什么样的电动飞机,多大尺寸的飞机?

还在纠结,入门是塞斯纳呢,还是X8 冲浪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飞机用辉盛,好一点的飞机用银燕,再就是银燕金属齿轮

金属齿轮有什么好? 不会扫齿?

网友:
买四个舵机又差不了多少钱,入门就这么纠结以后怎么办?

网友:
银燕吧,标配。

网友:
银燕当然是首选

网友:
银燕金属齿吧去年买了20个辉盛,6-7个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纠结,入门是塞斯纳呢,还是X8 冲浪者呢。。

个人推荐冲浪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齿轮有什么好? 不会扫齿?

不容易扫齿

楼主:
不扫齿,容易憋坏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