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给铁锂的外场电包充电应该用什么模式???

楼主(2017-05-05):
PL8给12V40A的铁锂的外场电包充电应该用什么模式???选哪种呢???

8. A123 2300 mAh Accurate Charge:A123 一般充电(很准确)
9. A123 2300 mAh Faster Charge:A123 快速充电
10. A123 2300 mAh High Power :A123 高功率充电
11. A123 2300 mAh Non Bal. 1-5S:A123 1~5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2. A123 2300 mAh Non Bal 8s:A123 8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3. A123 1100 mAh Accurate Charge:A123 一般充电(很准确)
14. A123 1100 mAh Faster Charge:A123 快速充电
15. A123 1100 mAh Non Bal. 1-5S:A123 1~5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6. A123 1100 mAh Non Bal 8s:A123 8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7. A123 All Cpcty Storage Charge:A123 储存模式
18. A123 Store Non Bal. 1-5S:A123 储存模式(1~5S不接平衡分压线)
19. A123 Store Non Bal 8s Fixed:A123 储存模式(8S不接平衡分压线)

网友:
8/9/10都可以!

楼主:
12V40A的铁锂  一般要设置多少A充电呢?? 还有电压单块冲到多少才满》?

网友:
好像不支持铁锂电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40A的铁锂  一般要设置多少A充电呢?? 还有电压单块冲到多少才满》?

标称可以1C充电,就是40A,除非急用,不然用20A慢慢充就是了!你用10模式充吧,截至电压就不用管拉,你觉得充电器还不会自动停??
充满是3.7V~但是,锂铁充满之后,电压会掉的,这不需要担心,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称可以1C充电,就是40A,除非急用,不然用20A慢慢充就是了!你用10模式充吧,截至电压就不用管拉,你觉 ...

我现在用PL8的第8个模式充电,单个电压设置在3.65,用10A充! 看了下4个都充到了3.65 PL8并不会报警提示充满!一直无限保持在3.65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我拔掉充电器后 单个电压掉到了3.35左右,正常吗??
电池是12V40A铁锂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PL8的第8个模式充电,单个电压设置在3.65,用10A充! 看了下4个都充到了3.65 PL8并不会报警提示 ...

电池没那么娇贵,PL8用默认的3.7就可以了!
充完是这样的,会掉一点电压,正常,无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那么娇贵,PL8用默认的3.7就可以了!
充完是这样的,会掉一点电压,正常,无视就行了!

PL8充满了但不提示已经充满,我这个电池充满后掉电会掉到3.34 4个都是3.34

网友:
引用 楼主:
PL8充满了但不提示已经充满,我这个电池充满后掉电会掉到3.34 4个都是3.34

没有提示?这个不晓得!掉电压都是这样的,正常的!

网友(2018-02-04):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那么娇贵,PL8用默认的3.7就可以了!
充完是这样的,会掉一点电压,正常,无视就行了!

谢谢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