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调试油机

楼主(2017-05-05):
雷讯家pix,装油机,用的qdc,想请教大神油门舵机行程太大,以前是在遥控器上直接改小,貌似飞控改不了,一改就没办法解锁,而且飞控默认油门会直接熄火,求指教

网友A:
自己改油门摇臂或是油门舵机躲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油门摇臂或是油门舵机躲臂!

大哥。还有别的办法改舵机行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还有别的办法改舵机行程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好吧,多谢

网友:
飞控默认油门应该是和空速相关吧!在地面默认有门肯定熄火了。

网友B:
qgc的不清楚 MP参数里可以调
楼主用的什么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qgc的不清楚 MP参数里可以调
楼主用的什么载机?

30cc上单翼,普通布局

网友C:
震动问题楼主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cc上单翼,普通布局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问题楼主怎么解决呢

还没到那呢,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到那呢,没调好

嗯呢,楼主加油啦。等回头试车和试飞的时候,麻烦请教一下解决震动的经验哦

网友:
舵机这一端往摇臂内侧的孔挪,发动机风门这边往外侧的孔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