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老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7-05-05):
    如题:玩车玩了几年,今年想现船。前段时间收了条小风洞。发现用的是硬轴配的是带牙铝桨。想问一下老手们带牙桨能用双向电调吗?如果倒车桨会不会掉出来。我却得桨会掉出来。见笑了。玩船还是小白一个。

网友:
还是加点螺纹胶吧 不过要拆下来就麻烦了

网友:
用可拆卸螺丝胶··或者换成桨叉的桨用防滑螺母固定,···短时反转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我也纠结要不要换成桨叉的。但如果换就轴和桨都要换了。

网友A:
船型不支持倒车。

网友B:
小風洞一般有防反,船尾開了入水位,不可後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風洞一般有防反,船尾開了入水位,不可後退吧......

哦!因为我这湖很小。主要给小孩玩担心撞坏了。我主要想知道螺牙桨倒车桨会不会掉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因为我这湖很小。主要给小孩玩担心撞坏了。我主要想知道螺牙桨倒车桨会不会掉出来?

不是長時間,相信可以吧...

网友:
想倒车 点点胶水,船不支持倒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