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凤凰模拟器吊机时,为何飞机老会飘来飘去?(更新至5月17日练习视频)

楼主(2017-05-05):
凤凰模拟器吊机时,为何飞机老会飘来飘去?
请高手指点,谢谢!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Ob//sid/XMjc0NzE4MzY3Mg==.html

5月17日练习视频,请高手指正,谢谢!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3MDM0MDE3Ng==.html

网友:
比我好很多!

网友:
你确定不是在秀扭力滚?

网友:
比我厉害,你撵着飞机跑,还没有听你的话呢

网友:
副翼动态往右拉,抵抗反扭,就不飘了

网友:
往那边跑向反方向吊就行,这时候只要小的舵量修正就可以,可以找参照物练习左右前后修正练习

网友:
这是火候不够的原因,再多练练就不飘了。

网友A:
这个还要上真机练

网友:
找一个参照点,尽量定在范围里,或者直接用板机练手接

网友:
多加练习!

网友:
技术问题,水平不够,还要练习

网友:
应该是楼主对软件不适应,真机一定吊得棒棒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会加强努力学习的!

网友:
说明扭力滚你已经会了,但没练到成精的地步,再坚持练下去就能让飞机在一个小范围内飘,那时打舵就比现在精细多了,加油

楼主:
5月17日练习视频,请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5月17日练习视频,请高手指正,谢谢!

看你打舵的幅度很大,说明手法还不够精细,对飞机姿态出现侧倾预判还欠缺,所以还是会飘来飘去,再坚持练下去就会有极大改善了,如果你能把飞机吊得很稳,你的蛇滚手法也基本成型了,加油。

网友(2017-06-07):
试试凤凰里的kt540更飘!

网友:
路过学习,自己也在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