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修d7e高频头

楼主(2017-05-06):
真的是没事别找事,上星期飞完回家拆了控,一鼓捣,这下好了,高频头距离。。。不说了,心里苦。然后就在修高频头和换高频头之间犹豫,经过斗争后,终于,选择了修,拆开发现是一颗t212烧了,淘宝上,订单下,看吧就是这么小3×3,真考验耐心。这不,星期五回家,立马收拾东西准备开工。鼓捣了一晚上,这货居然不体谅我,距离还是非常短,最长没过10m郁闷的啊。于是求助大家,高频头供电没问题,里面放大的管也换了,怎么还是距离短,求助求助。另外,大家手上有没有拆下来好的高频头,50包邮收一个。实在穷的真是,哎。高频头修不成倒贴15买芯片。

网友A:
D7的和D10的高频头一样吗?看上去好象不一样,我有换下来的D10的高频头

网友B:
天7倒是有一个,不通用吧?

网友:
咸鱼看到有一个,楼主去看看

网友C:
风枪感觉温度高了

网友D:
直接买个三合一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三合一算了

三合一就不能用dsm2和dev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的和D10的高频头一样吗?看上去好象不一样,我有换下来的D10的高频头

d7e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枪感觉温度高了

其实是没有耐高温贴纸,用普通贴纸贴的,用的时候就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7倒是有一个,不通用吧?

还真不通用

网友D:
那四合一总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四合一总可以吧

200多啊,控才200多

网友E:
一般高频功放的管子都不怎么耐高温反复吹焊的。
我记得以前爱立信T28的功放IC的技术说明里有备注,250度下不能超过十秒钟。
是否焊接时就高温损坏了T212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0多啊,控才200多

但是可以飞市面上8成的机了吧,一控走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合一就不能用dsm2和devo了

当然相对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高频功放的管子都不怎么耐高温反复吹焊的。
我记得以前爱立信T28的功放IC的技术说明里有备注,250度下 ...

有可能,比较难找准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可以飞市面上8成的机了吧,一控走天下

也是,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F:
楼主这个T212淘宝搜不到,实际叫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T212淘宝搜不到,实际叫啥名

rdat212

网友:
神控就是神控

网友G:
d7e出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d7e出不出?????

主控,怎么能出

网友H:
看最后一张照片,你是拆了高频头上的LDO,然后在外部用了个DC-DC模块降压。这样是不可取的,DC-DC模块纹波大,这就可能是导致T212烧了以及距离短的原因。即使换了高频头也要把DCDC模块换成LDO,不然还可能出问题。D7E的高频头我有3个,不过都在用,不便转卖。如果楼主找不到高频头的话可以去马云那搜CYRF6936模块,要带PA的那种。不贵,三十来块钱,不过要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最后一张照片,你是拆了高频头上的LDO,然后在外部用了个DC-DC模块降压。这样是不可取的,DC-DC模块纹波 ...

我之前就是用ldo,拆了之后感觉ldo好像不太靠谱才用dc模块,然后我已经换了高频头了,也用上ldo了,现在距离蹭蹭的

网友(2017-12-21):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是用ldo,拆了之后感觉ldo好像不太靠谱才用dc模块,然后我已经换了高频头了,也用上ldo了,现在 ...

换了什么高频头?和什么ldo?ldo您怎接?可否有图片看下?
实在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