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X8 冲浪者 动力用 2306(KV1500)+6030桨+25A电调+3S2200 可以不?

楼主(2017-05-06):
计划重新入模,想买个 X8 冲浪者,翻了下,手头还有这些动力装备,不知道可以用在 X8上不,能好飞不?
(本人喜欢滑翔的感觉,不FPV、不追求暴力,动力能适当、好飞就行。。)
AX 外转子2306(KV1500)+6030桨+25A好盈电调+3S2200,

如果实在不行再考虑重新投资买动力设备,
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冲浪者在不FPV、不暴力飞行,3S 2200 的情况下,整机起飞重量大概多少?推力多少比较好飞?

我看了下, 2306 + 6030桨,推力估计310克,不知换 6045桨能提升多少推力。。。

网友:
桨太小了吧,飞起来可能很累

网友:
很不好飞

网友:
6寸桨要2200-2400kv

网友:
1500kv用6寸桨的话起码得三页的吧

网友A:
桨小了推力不足,换大桨吧又要加高电机座。而且电机也带不动大点的桨,换2212 KV值2400的装6寸桨保证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小了推力不足,换大桨吧又要加高电机座。而且电机也带不动大点的桨,换2212 KV值2400的装6寸桨保证爽飞。 ...

确实,如果距离再大一点,可以上 7035的桨就好了,6030 确实太小了点。。
话说如果上 6045,推力会比 6030强多少? 如果这电机+6030推力能有310克,换 6045大概会多少推力?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果距离再大一点,可以上 7035的桨就好了,6030 确实太小了点。。
话说如果上 6045,推力会比 60 ...

6030=180 6045=270 310/180*270=465克,具体还要看实际。并不是说换奖就可以增加推力,还要看你的电机带不带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30=180 6045=270 310/180*270=465克,具体还要看实际。并不是说换奖就可以增加推力,还要看你的电机带 ...

6030=180 6045=270
这个是什么啊?

网友:
距离不够就只有换3叶桨。1500KV低了。

网友:
KV小了。延长电机座上7寸桨

网友:
不换设备,3叶桨勉强能飞

网友B:
有小号的加高座上7寸三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小号的加高座上7寸三叶

有小号加高座吗? 淘宝上没搜到呢。。
我觉得不 FPV,7寸桨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小号加高座吗? 淘宝上没搜到呢。。
我觉得不 FPV,7寸桨应该够了。。

关键字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