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FRSKY XM接收,刷错固件

楼主(2017-05-06):
升级FRSKY XM接收,刷错固件 控是X9D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我是按上面的帖子刷的,第一颗XM大意了刷错了固件,本来刷第一个固件的,我刷了第三个,现在对频控 接收机绿灯一闪一闪, 遥控控制接收动作慢半拍,

刷回贴子上的第一个文件,还是一样的问题。。。

XM+FCC170313.frk: FCC MODE、full channels (ch1~ch16)
XM+FCC170313-RSSI8.frk: FCC MODE、ch8 output RSSI.
XM+FCC170313-RSSI16.frk: FCC MODE、ch16 output RSSI.

请问大神这接收机是不是这样就废了??还有什么办法救吗?

网友A:
你刷的这几个固件都是XM+的,我当初也是这样,为了解决换了电池就不能对频的问题刷了固件,问题依旧,再刷回XM固件也没能解决当初的问题。之后果断换了XM+,于是整个世界清静了,所有问题不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这几个固件都是XM+的,我当初也是这样,为了解决换了电池就不能对频的问题刷了固件,问题依旧,再刷 ...

这个固件XM也可以用的,第一颗刷错了,不能用,第二课XM 就是刷了这个固件,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B:
其实XM和XM+是一模一样的接收机。只是XM+在天线那边有个放大电路增加接受灵敏度而已。。。而且XM和xm+的信号不止差了一点半点。所以没有买XM的必要。。多20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XM和XM+是一模一样的接收机。只是XM+在天线那边有个放大电路增加接受灵敏度而已。。。而且XM和xm+的信 ...

小型室内机,买XM+没多大用处,还增加机子的重量

网友:
赶快返厂吧!!!!!!!!!

楼主:
刷回固件,重新对频,完美解决

网友:
最后三个固件跟第一个一样的,唯一区别是在16通道输出RSSI信号,可以在飞控上做配置用于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