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机架起飞失控全油门冲天

楼主(2017-05-06):
昨天亲眼看到一飞手,起飞450教练机,起飞后飞机平稳全油门冲天(失控)
一直小到看不见了。在几分钟前看到这飞手起飞冲天(失控)20米左右掉落
被树缓冲,感觉没有坏。检查了一下后起飞冲天就没有下落了。
听说是2200ma电池,全油门速度冲天应该可以支撑10分钟差不多,一两
千米是没有问题的。太危险了。他好像是刚刚换的Futaba遥控器和接收机,
什么飞控我不清楚,有没有可能全油门解锁起飞。我是想要他关控的,
但我问了他没有设置失控返回,而且教练也在边上。砸到人的概率很小,
实在太危险。大家都来看看分析一下,也是为了以后安全飞行。

网友A:
F450空载,3s2200全油门最多飞5分钟。

检查遥控器有没有同时设置了(直升机油门锁)和开关通道作为(飞控解锁信号)。这种情况下如果油门反向,那必然是全油门冲天。

网友:
有可能是失控的油门通道设置不对,要么就是飞控端失控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空载,3s2200全油门最多飞5分钟。

检查遥控器有没有同时设置了(直升机油门锁)和开关通道作为(飞控解 ...

我也估计是油门反了,但是油门反了等于是最大油门解锁呀,可以解锁吗?有点想不通

网友:
飞控挂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估计是油门反了,但是油门反了等于是最大油门解锁呀,可以解锁吗?有点想不通

同时设置这两个解锁,是最小油门解锁,解锁的瞬间(掰下开关)变成最大油门

Futaba遥控没用过,不太清楚具体情况。。。

网友B:
自用8fg从未失控,不管原厂还是副厂接收机,实话实说

网友:
顶到飞机就完了

网友:
这个是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用8fg从未失控,不管原厂还是副厂接收机,实话实说

我就想知道是什么情况
求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知道是什么情况
求解

刚刚喝点小酒 ,没人回帖。

网友:
好奇怪。没装桨的时候没试过吗

楼主:
肯定是缺少了这个无桨调试,缺少经验换个遥控器和接收机就盲目解锁起飞了。第一次失控后也没引起重视,就应该卸桨检查。

楼主:
现在应该证实油门方向是有人解锁启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