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ission planner航线规划第一点添加takeoff起飞指令,地图上怎么不显示第一个航点?

楼主(2017-05-06):
mission planner航线规划第一点添加takeoff起飞指令,地图上不显示第一个航点?而且飞机抛出去后沿一定高度往手抛的方向飞去,没有飞向第一航点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28 12:17 审核通过

网友A(2020-02-03):
我也正在研究,哈哈。先捡一个沙发

网友:
你第一个点如果是指令,不是waypoint的话,只会显示waypoint的航点,你起飞是飞机在爬升高度吧?所以没有飞向第一个航点

网友B(2020-04-22):
第一个点自己添加,添加1 就默认2号航点了,我们做航测都要添加2号点,方便判断飞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