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铝迷你玩具雕铣。

楼主(2017-05-06):
之前做的迷你玩具雕铣,初衷是喜欢小的工具,很喜欢迷你魔的那个fm70,但是y轴行程上不大如意而且有点小贵就自己设计了一个。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立柱和底座安装面没有做平,当时把加工精度过于理想化,没想到很多意外问题。

行程设计的x13y8z8,机器高33.5cm深28.5宽26.5,立柱倒装台面,9mm导轨,42步进电机,t8丝杠,主轴设计时倾向775电机+er转接头。效果图上的夹具就是装775电机的。

这是大致装机时候的情况,顺便吐槽一下某宝上的加工,鸡架部分连工带料2000,立柱部分6面找平都做了,底座和x台面居然只铣了基准面其他5面没有做任何的整理,6面不平行,在安装导轨和台面的时候出现了安装困难和极大误差,之后又在本地找加工铣平上磨床,才勉强修正,但台面平度很不理想大概是4丝,本地修不出只能用锡纸来垫才勉强平,也算是栽了。

楼主:
因为家里人不很喜欢噪音大的工具,机器其实装好后并没有实际运行过,因为太吵,如果用小一些的电机又会力量不够做不成啥东西,也不希望做出来的机器没办法用,所以就又改造了一次,决定用小一些的电机配无动力主轴,无动力轴的方案是参考本坛的一位前辈的作品,用模具套筒嵌套配两个角接触轴承和一个一般轴承用弹簧预紧配上er延长杆。效果图是这样。

楼主:
装好就是这个样子了,主轴打表精度是0.03,电机用的是早先机器上用的一种叫simu的12v电机,属于一般用来做小手钻那种,扭力也不错,大概是4a左右,功率可能也就60w,转速9400,噪音很低,低频的哗哗声,配合无动力轴2比1的减速比可以慢慢的铣铜铝。

楼主:
因为是阳台族,场地限制了机器的大小和重量,噪音方面经过改造已经很理想,应用方向一般只是塑料和木头,铜铝慢慢的小给进也能干,也不费电,用a4纸折了风琴罩,虽然很简陋但是效果还行。a轴部分也做了,用了一个42的谐波电机一个50的卡盘,但是用的很少。

网友:
图纸上的红色是亮点
我不告诉你,用户外广告喷绘布做防尘罩即便宜又好用,寿命比纸长几十倍,不怕水油,耐折抗老化,耐低温,用几年不用换,这小机不花钱,去广告喷绘店随便捡块就够了

网友:
期 待 继 续

网友:
真是好榜样!我一直想造个这样小的。

网友:
做的真好。我也是阳台党,羡慕楼主的能力!

网友:
宝上定做这几个风琴罩,估计也就几十块,很耐用

网友:
设计的不错,我自己买了2030的雕刻机,自己做了一套全铝的车床,不过主轴和尾椎不好目前拆了准备重新做,零件全都是自己用雕刻机搞的,精度还行,就是时间太长了,下刀跟切削都设置成0.1,刀头1.5mm,雕刻一个零件搞10来个小时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图画得真好,2000多应该钢实惠点,楼主的铝材雕目测强度不够,有了这个,改成3D打印实际,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得真好,2000多应该钢实惠点,楼主的铝材雕目测强度不够,有了这个,改成3D打印实际,不浪费

如果用钢的话就不这样做了,小机器7075的架子强度还行,本身是玩具级别,跟迷你魔mf70看齐,一般吃塑料和木头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钢的话就不这样做了,小机器7075的架子强度还行,本身是玩具级别,跟迷你魔mf70看齐,一般吃塑料和 ...

是另一个龙门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另一个龙门雕

意会有失,误会,多包涵。

网友B(2017-06-17):
对比你的两台雕刻机,能否综合评价一下立柱机和龙门机各自优缺点。

网友C(2017-08-06):
角接触加弹簧还不如深沟球呢

网友D:
小铣非常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E:
楼主好厉害
最近我的机器也要开工了

网友F:
角接触应该用隔套或者垫片做刚性预紧,不应该用弹簧,不过你机器这么小,应该无所谓了,反正负载不大

网友G:
做得不错。参考定位预紧与弹性预紧的优缺点与方法。

网友F:
台面买15或者20的型材,尽量薄,贴近滑台,这样强度更大些,噪音也小,你的型材中间有个洞,无疑是在放大震动和噪音

网友H(2017-09-23):
你好,你的丝杆是自己用车床加工的吗?你那个车床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I(2019-02-03):
使用铝材质加工方便,不生锈,整机轻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是DIY的一次实战成果演示,很漂亮。

网友J:
精致漂亮做的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