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apm自动起飞,第一点添加起飞指令后地图上第一点不见了

楼主(2017-05-06):
mission planner航线规划第一点添加takeoff起飞指令后,地图上的第一点消失了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28 12:17 审核通过

网友A:
起飞是没有经纬度坐标参与控制的,设置好pitch拉杆角度和高度就好

网友B(2017-07-15):
就是那样的!自动起飞时根据你设置的高度和距离分别到达后就会自动去你的任务点了

网友C:
第一点实际为高度航点,只有z轴数据,x,y数据没有。就是说无论第一点在火星还是月球,灰机只会上升到设定的高度,然后直接往第2个点扑过去

网友D(2023-02-02):
这个有用,必须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