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穿越,求大佬看下日志,为什么飞起来有轻微震颤

楼主(2017-05-06):
minif4飞控,1806电机,5寸正反桨,手动模式起飞之后,飞机会有很频繁的小幅激烈震颤。试过各种减震都没有效果,电机底下安垫圈,桨平衡处理等等。pid也是调了一组又一组,情况不见好转,实在没办法了特此前来求助,有经验的老鸟帮分析一下,附上黑匣。

网友A:
看下接收机的输出?BLACKBOX里应该也有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接收机的输出?BLACKBOX里应该也有记录

是悬停测试的,你是说pid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悬停测试的,你是说pid输出吗?

BlackBox的log里有个rcCommand的应该是接收机的信号,看看是不是接收机不稳定误输出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ackBox的log里有个rcCommand的应该是接收机的信号,看看是不是接收机不稳定误输出造成的。

貌似没你说的那个选项,这张图可以说明什么吗?

网友:
那你试试开着控飞控连电脑,在接收机页面看看信号有没有啥不正常

网友(2018-05-05):
请问如何分析日志,用什么软件?

网友:
楼主这个是 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