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拆飞机邮寄,请问泡沫胶怎么化掉~?

楼主(2017-05-06):
RT,有其他的方法或建议也行,灰常感谢!!!

网友A:
风油精,无水乙醇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割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油精,无水乙醇之类

嗯嗯,试试,感谢!

网友:
火烧最快,平时螺丝上沾上泡沫胶都是拿火烧下就没了

网友:
暴力出奇迹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可以做稀释剂,不知道能不能溶的了

网友:
估计泡沫胶没化,鸡鸡先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