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 3s2p怎么接。

楼主(2017-05-06):
关于18650 3s2p怎么接。有谁给我画个电路图吗我想看看,怎么接平衡线

网友:
两两并联再串起来

网友A:
平衡线就是3s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线就是3s的线

我要用9颗组3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用9颗组3s电池

那就3颗并联再三组串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用9颗组3s电池

平衡线不变还是3s平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线不变还是3s平衡线

是电池怎么组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线不变还是3s平衡线

9颗组法我知道还是3s平衡线。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B:
上面的图有问题,如果采用上面图中的都将是6s,每个平衡端输出都是2s,充电不合理。正确的做法是两两并联成一组,三组串联组成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有问题,如果采用上面图中的都将是6s,每个平衡端输出都是2s,充电不合理。正确的做法是两两并联成 ...

原来这样,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有问题,如果采用上面图中的都将是6s,每个平衡端输出都是2s,充电不合理。正确的做法是两两并联成 ...

4楼说“我要用9颗组3s电池”。劳驾您画个图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说“我要用9颗组3s电池”。劳驾您画个图分享,谢谢!

这个你看看

网友C:
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受教了

哈哈哈,害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