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航模图纸打印

楼主(2017-05-06):
航模图纸1:1用A4纸打印再拼到一起,怎么打印?哪位老师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打印过,用PS就可以了,调整A4纸尺寸,把A0图截成若干A4
或者直接找做好的A4打印图纸,我有一套KT330的A4图纸,需要的话可以给你。

网友A:
KT330,A4打印版图纸  http://pan.baidu.com/s/1kVbquH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印过,用PS就可以了,调整A4纸尺寸,把A0图截成若干A4
或者直接找做好的A4打印图纸,我有一套KT330的A ...

截图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用什么软件

PHOTO SHOP

楼主:
软件太复杂不会用

网友B:
也可用Excel表格打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用Excel表格打印

这个要怎么设置?就是Excel表格插入图片之后要怎么设置打印格式?

网友:
插入图片,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怎么设置?就是Excel表格插入图片之后要怎么设置打印格式?

是微表格Exce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用Excel表格打印

是微表格Excel吗

网友B:
对Office Excel,或者WPS表格
大图被分割成若干份A4纸小图,但图与图连接处没有裁剪线,剪切时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Office Excel,或者WPS表格
大图被分割成若干份A4纸小图,但图与图连接处没有裁剪线,剪切时要注意。

...

具体说一下操作步骤

网友B:
建一空表格,菜单栏“插入”->下拉菜单“图片”->二级菜单“来自文件”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图片所在位置并找到且选中你要插入的图片,单击“插入”按钮
菜单栏“文件”->“页面设置”->单击“页边距”标签,把上下左右眉页页脚统统设置为“0”->“打印”
准备大于A4纸长度的钢质直尺、裁纸刀、粘纸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一空表格,菜单栏“插入”->下拉菜单“图片”->二级菜单“来自文件”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图片所在位置 ...

不安装打印机能试吗,WPS软件

网友B:
安装 Adobe Reader,也就是.pdf阅读软件,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微表格Excel吗

微表格?!你说的是微软的?那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 Adobe Reader,也就是.pdf阅读软件,试试吧

我对软件不懂,好好学习。

网友(2017-08-09):
引用 网友A:
KT330,A4打印版图纸  http://pan.baidu.com/s/1kVbqu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