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在cleanflight里面的电机master可以由底到高,

楼主(2017-05-06):
调整
电机
的转速。但使用
遥控器
的油门,轻轻一推,电机转速马上就会变得很高。继续加大油门,电机速度基本上不会继续变大,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油门校准一下吧 四个电机都会这样吗

网友B:
描述不仔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校准一下吧 四个电机都会这样吗
轻轻一推遥控器油门,观察电机调整界面,二号电子的转速不断地上升,直到最大值。别的电机能随着遥控油门的大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