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一架h36的心脏tiny7的身体,一个字“稳”,两个字“便宜”,三个字“真好玩”

楼主(2017-05-06):
如题,然后直接上图啦

网友A:
哈博森H107D的DIY版

网友B:
楼主治好了我的劲椎病

网友C:
可以外接接收机

网友D:
象飞不起来,打开FPV ,可能更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博森H107D的DIY版

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治好了我的劲椎病

不好意思手机拍的不会翻转

网友E:
我也改了一个,用d7e玩比原厂控手感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外接接收机

没试过,都用的h36的板子和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象飞不起来,打开FPV ,可能更起不来

开摄像头飞肯定没问题,自己飞自己拍,所以没敢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改了一个,用d7e玩比原厂控手感好很多。

同感,原配的控摇杆太短实在不好操作

网友:
便宜又好的..不大好找啊..

网友F:
楼主有才,比tiny7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才,比tiny7便宜多了

是啊!h36的主板还是很稳的,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手机拍的不会翻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h36的主板还是很稳的,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手动模式

h36能接摄像头?720马达后,电池能上到多大?飞多久呢?

网友G:
这防护真够到位的   tiny7新版的机架应该比较耐炸吧   觉得没必要用那么多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防护真够到位的   tiny7新版的机架应该比较耐炸吧   觉得没必要用那么多防护

就贴了点海绵,重量可以忽略不计,但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h36能接摄像头?720马达后,电池能上到多大?飞多久呢?

单独买个25mw的摄像头,和电池连接线直接焊接在主板上就ok了,用500mah的电池飞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