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450问题

楼主(2017-05-06):
今天调机,电机滴滴滴报警,舵机测试仪可以启动。插接收机,舵机管用,电机报警,确定电调电机好的,换新接收机,问题同样存在,纠结一晚上,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滴滴响一般是 无油门信号、油门不在最低位、油门信号不兼容(pwm频率什么的)

网友:
或者油门反向

网友:
电池的问题?还是电调油门行程需要校准?

网友:
八成是油门反向或者,油门行程没校准.
举例:新上的18嫂子默认油门行程100,最大值135.
开控调机,怎么搞都是电机叫,最后把行程改成和最大值一样135后,好了... ...

网友A:
电机报警还是遥控报警?换下电池试试。我的电池炸坏了,起飞后马达就不转了,后来发现电池炸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报警还是遥控报警?换下电池试试。我的电池炸坏了,起飞后马达就不转了,后来发现电池炸烂了

电机叫唤,用了测试仪就转。接受就报警

网友B:
上校同志!做了油门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校同志!做了油门校准了吗?

你好,开控-油门最大-电调电机连接好-插电就电机报警了,不能设置油门校准(行程)舵机测试仪就没有任何问题,且换接收机,问题同样存在。舵机管用,说明有BEC输出,小纠结。谁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开控-油门最大-电调电机连接好-插电就电机报警了,不能设置油门校准(行程)舵机测试仪就没有任何 ...

你的意思是接舵机测试仪电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开控-油门最大-电调电机连接好-插电就电机报警了,不能设置油门校准(行程)舵机测试仪就没有任何 ...

有BEC输出不代表就有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接舵机测试仪电调正常?

舵机测试仪可以让电机旋转,接收机驱动就电机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测试仪可以让电机旋转,接收机驱动就电机报警

电机报警是电调或者接收机有问题。电机是不是间隔1-2秒有节奏的嘀-嘀-嘀的一直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报警是电调或者接收机有问题。电机是不是间隔1-2秒有节奏的嘀-嘀-嘀的一直响啊?

是的,换接收机问题同样存在,电调确定没有问题。纠结于此

网友:
什么遥控器?换个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换接收机问题同样存在,电调确定没有问题。纠结于此

你确定电调没问题?那这样试试:首先把电机的其中两根线调换一下。确保万一电机转动了,它是反转的,不会带动旋翼头。正常通电后等待十几秒,再把电调的信号线从3通道插到其他通道,要是电机能动,那就是接收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电调没问题?那这样试试:首先把电机的其中两根线调换一下。确保万一电机转动了,它是反转的,不会 ...

电机的线换过,问题照旧。接收机换通道没有试,中午回家试试。我用新接收机试过,问题同样存在的,这问题透着邪

网友B:
要是换通道问题依旧的话,证明电调没有接收pwm脉冲信号。检查插头或者信号线是否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换通道问题依旧的话,证明电调没有接收pwm脉冲信号。检查插头或者信号线是否断了。

判断不可能,电调全新,接收机全新。舵机测试仪可以正常使用,插接收机就有问题。哪个环节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判断不可能,电调全新,接收机全新。舵机测试仪可以正常使用,插接收机就有问题。哪个环节出问题

中午拍个视频上来或者发到微信:hua13822753052

网友C:
什么遥控器?什么接收?工作模式选对了没有,比如futaba遥控器设成sbus模式了,那当然电调插接收机上是没有油门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遥控器?什么接收?工作模式选对了没有,比如futaba遥控器设成sbus模式了,那当然电调插接收机上是没有 ...

我是天地飞9遥控器,天六接收机,普通模式。用山寨7通接收机全新的,是同样问题,没有模式原则,对码直接使用,舵机工作,确认对码成功了。这个问题很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天地飞9遥控器,天六接收机,普通模式。用山寨7通接收机全新的,是同样问题,没有模式原则,对码直接 ...

你是什么电调油门行程校正了吗?最高或最低油门是不是对的futaba默认是反向你天九也试下,东西没问题肯定是自己哪里没弄好我刚玩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找半天最后都是自己的问题,还有你电调插接收的线插头有没有插反我最早插反过也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电调油门行程校正了吗?最高或最低油门是不是对的futaba默认是反向你天九也试下,东西没问题肯定 ...

谢谢你,经验分享,问题解决。你说的各种方法都试了。最后得出结论,因为是飞直升机,所以设置油门曲线,所以不能设置油门行程。换固定翼频道设置好电调在回来,就可以使用了。纠结我一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经验分享,问题解决。你说的各种方法都试了。最后得出结论,因为是飞直升机,所以设置油门曲线, ...

解决就好,天九怎么要这么麻烦我的14sg默认油门曲线用v3v4直接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就好,天九怎么要这么麻烦我的14sg默认油门曲线用v3v4直接校准油门行程。

v3和v4什么区别,40安铂金电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v3和v4什么区别,40安铂金电调呢?

v4看官网好点   定速   温度   bec输出也大    铂金40A我也有两个bec输出只有5伏跟不上现在舵机需求只是悬停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