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最讨厌研究飞控,尤其是在你很急的时候。

楼主(2017-05-07):
F3飞控……
晚上闷声从9点一直弄到现在……任务是把四个电调换了。(原来的4个电调有一个坏了,然后买不到原来这款电调,索性把四个全换了)
千辛万苦换好了以后,接电池,各种滴滴声。。油门校准没反应。。最后自己摸索着把电调协议改了,最后成功校准油门。
然而。。1.2号两个电机可以正常转动,3.4号俩电机不动。。检查了电路,没问题呀

我大三学法律各种忙,玩穿越也是实在手痒想趁闲是时玩玩。谁知道买回来这么麻烦,而且你越急它越难调教。。

想了三条路。第一明天重新焊接通道。
第二出了买新!
第三出调试费找某宝店家!

求助模友支招,电机不转问题出在哪里?

我在闲鱼卖·#穿越机#130穿越机  FPV 富斯i6 双天2s 400mah fpv#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 http://c.b8yz.com/F.1AwLq?ut_sk=1.null.Copy.detail

趁我现在心烦意乱。。刚买的4个乐天10a电调就当送了!

仅此一天明天收拾行李去实习!

网友A:
穿越是个耐心活,没耐心还是不要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是个耐心活,没耐心还是不要玩了

请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我也想有耐心呀!问题是要有时间……现在时间不允许花在研究飞控……

网友B:
也很讨厌调飞控,因为大多数是设置很糊涂。心里没底飞着不踏实。

网友C:
飞控逻辑关系很简单,其实就是 遥控+获得飞机姿态->pid->驱动电机

3,4电机,用MOTOR界面的进度条能转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逻辑关系很简单,其实就是 遥控+获得飞机姿态->pid->驱动电机

3,4电机,用MOTOR界面的进度条能转起 ...

不行……就是这边不知道啥情况。估计是信号线出问题,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很讨厌调飞控,因为大多数是设置很糊涂。心里没底飞着不踏实。

只能说是老鸟和菜鸟区别

网友D:
穿越机不懂,反正玩航模都要有耐心。没关系,搞不通的时候先放下,待心静下来时再慢慢研究。千万别忙中出错搞坏其它东西。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你对软件的熟悉程度还不够,很多功能和意义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就是这边不知道啥情况。估计是信号线出问题,对吗

一般是信号线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接错,搭锡,细线碰到之类的问题,还有共地,电源线等等。。。

我最近一个固定翼拆完接收机的排针,上电之后线性BEC烧毁,检查下来就是一根细线碰到了,用放大镜看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不懂,反正玩航模都要有耐心。没关系,搞不通的时候先放下,待心静下来时再慢慢研究。千万别忙中出错 ...

嗯嗯,封锁起来了。大四下闲下来再专心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信号线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接错,搭锡,细线碰到之类的问题,还有共地,电源线等等。。。

我最 ...

现在是1.2.4号电机没问题.3号电机不会转,但是会抽搐,。然后分电板一会就很烫。。
不打算现在搞了,明年大四下学期闲下来了慢慢琢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你对软件的熟悉程度还不够,很多功能和意义都不知道

是的,只知道个大概。以前玩的naza比较简单,f3还有我手头的apm,cc3d真的难琢磨

网友F:
这就是乐趣所在!!搞懂了后,你会发现原来就是这样,括然开朗,之后还有更摸不着头脑的PID/图传优化,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1.2.4号电机没问题.3号电机不会转,但是会抽搐,。然后分电板一会就很烫。。
不打算现在搞了,明年 ...

分电板烫,非常不应该,估计接线上有问题导致BEC 5v或12v被短路了。。。如果没有,那就是金属螺丝或者pcb之间碰到。。。
当然还有个小概率情况,电调的电源线虚焊,过电流就不行。。。

这种电线问题有时候很难搞,经常要拿万用表量电压,甚至有时候要拿示波器测量输出信号是否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不懂,反正玩航模都要有耐心。没关系,搞不通的时候先放下,待心静下来时再慢慢研究。千万别忙中出错 ...

是的,没有简单的事情。航模这种东西只有弄懂了一个个困难才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乐趣所在!!搞懂了后,你会发现原来就是这样,括然开朗,之后还有更摸不着头脑的PID/图传优化,生命 ...

从来都是折腾,确实很有乐趣。从以前玩车玩的恒龙,玻璃车。一碰就坏,然后天天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电板烫,非常不应该,估计接线上有问题导致BEC 5v或12v被短路了。。。如果没有,那就是金属螺丝或者pcb ...

多谢指导!!我手头也有电表,但是现在不准备搞了,都封锁起来,等以后有时间了再弄吧。一定会摸透这几个主流飞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是1.2.4号电机没问题.3号电机不会转,但是会抽搐,。然后分电板一会就很烫。。
不打算现在搞了,明年 ...

好像是3号电机缺相。建议你把电机连电调三根线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
7,8千上万的大疆都要有相当的技术才能玩得起来,更别说自组的穿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3号电机缺相。建议你把电机连电调三根线重新焊接一下

谢谢提醒!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

有可能是哪个电机缺相,把三根线重新焊,焊锡要焊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是哪个电机缺相,把三根线重新焊,焊锡要焊透!

那个1104电机的电机线太细了,很容易断。现在银色的线都没了,露出铜线,导致焊不牢。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1104电机的电机线太细了,很容易断。现在银色的线都没了,露出铜线,导致焊不牢。请问怎么解决?

应该是焊接时烙铁停留时间过长,导致的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焊接时烙铁停留时间过长,导致的焊接问题

好的,学习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学习了,多谢。

嗯 你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很讨厌调飞控,因为大多数是设置很糊涂。心里没底飞着不踏实。

你们试着用我那个crius all in one 1.0 连个说明书都没有..接电机的方法还是在国外论坛找的...总的来说你们的幸福指数很高的...
现在我买飞控 ..谁家的说明详细 我买谁家...伤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信号线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接错,搭锡,细线碰到之类的问题,还有共地,电源线等等。。。

我最 ...

我靠.,.你小子真细心..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1104电机的电机线太细了,很容易断。现在银色的线都没了,露出铜线,导致焊不牢。请问怎么解决?

买低熔点好的焊锡 ..这个很关键...把铜丝清理干净..必要时专门上点好焊油...挂锡很关键..不是沾住就行了..另外细活越急事情越多..不急的话一步步很容易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1104电机的电机线太细了,很容易断。现在银色的线都没了,露出铜线,导致焊不牢。请问怎么解决?

铜线??不会是漆包线吧??漆包线表面有漆,要刮掉才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靠.,.你小子真细心..哈哈..

都碰到过

网友:
换个新的好的飞控你会有惊喜

网友:
我的穿越也是在吃灰了~就飞了一次再也没动过!

网友:
没时间就花钱买成品,时间 约等于 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