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楼主(2017-05-07):
在飞直机悬停或航线的时候,飞机偶尔会上跳一下,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很明显,感觉好像是发送信号抖动了一下,但是油门摇杆也没有动,一个星期会遇到一次到两次,啥情况,有没有也遇到的,大神能解释一下这种情况么?

网友A:
震动太大导致陀螺仪抽风、舵机故障/稳定性不好抽风、遥控器摇杆电位器接触不好出现信号抖动。。

网友:
我的180CFX不换金属舵机齿就有时抖,主要是提油后停下时或缓降时。换了金属舵机齿更好玩会“点头哈腰”的
还好,给修好了。

网友:
二楼全说了。

网友B:
气流变化,你那里是不是风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导致陀螺仪抽风、舵机故障/稳定性不好抽风、遥控器摇杆电位器接触不好出现信号抖动。。

你好像全说了

楼主:
不是外界原因,设备的原因才能导致这么强烈的跳动,有风人能感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流变化,你那里是不是风很大?

不是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外界原因,设备的原因才能导致这么强烈的跳动,有风人能感觉到

回复错了

网友:
有条件看看陀螺仪日志,明显是抖舵,有可能加快抖舵的时间间隔,抖得越来越频繁。

网友:
我感觉舵机坏的可以性大,我是悬停会抽风突然往一边跑,舵机发回去全换电路板问题解决

网友C:
我遇到过,和你一摸一样,就是桨面突然抖动。这个现象偶尔发生,到现在也没确定具体原因。我甚至怀疑是皮传机器产生静电干扰造成,也跟SAB写过信咨询。那边回复是电调的原因可能最大。当时机器是sab570,直接导致炸鸡两次。第二次是自旋翻的时候抖动,机器解体……够惨烈。不过现在看来舵机和陀螺仪问题不可能,因为这个机器的电装我后来用在700上一直没问题。想想可能是电调定速造成的…………电调是好盈100A v3 H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和你一摸一样,就是桨面突然抖动。这个现象偶尔发生,到现在也没确定具体原因。我甚至怀疑是皮传 ...

我这边5.5跟你状况一样,最后验证的结论是电调供电干扰接收机bec,陀螺仪日志显示接收机通道信号溢出,折腾了两个月。最后解决方案是Ubec采用6V供电给陀螺仪,陀螺仪直连接收机,这样可以保证接收机不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和你一摸一样,就是桨面突然抖动。这个现象偶尔发生,到现在也没确定具体原因。我甚至怀疑是皮传 ...

今天碰到个邪门的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865

网友C:
你真厉害,找到原因。。我死去的570可以瞑目了。我基本确定之前的情况和你一致。最早那台机器使用100A v3低压6S版本,飞了50落没问题,后来都是换了12s后使用2S直驱开始的。楼主可以参考下,虽然不一定绝对是这个原因。

网友:
是不是deko舵机?不嫌麻烦就加个2s直驱,要么就挂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厉害,找到原因。。我死去的570可以瞑目了。我基本确定之前的情况和你一致。最早那台机器使用100A v3 ...

说的在理,我在看看,可能是什么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在理,我在看看,可能是什么干扰了!

你用的什么控,什么接受机,我用FUTABA,2008接收机的FHSS的SBUS就会出现集体螺距小抖动,换成传统模式接线就好了,

网友:
感觉二楼说的对

网友D:
我飞多轴也是,接收机信号会跳

网友E:
前面 都说的已经 很到位了 我也就不补充说明了 祝早日爽飞

楼主:
油王贴地飞,抖动一下就炸了

网友F:
舵机故障。。。。。。。。。。。。。。

网友G:
k8,我遇到过时不时侧抖一下,重新冷启动安装调机后没问题了,买了个新k8都没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