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折腾我一年,再次求助各位了。

楼主(2017-05-07):
d10控近一年一直白屏,每次都是飞完一个电池后再关机又开机就是正常的,而且一天之内再开机都正常,第二天开机百分百的白屏。
最近飞完3个电池再次开机还是恐怖的白屏,我拆开鼓捣,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正常,一分钟后就严重花屏,再开机就白屏。花屏的时候这个稳压芯片烫的非常厉害,如果关机冷却十多分钟再开机又恢复正常。曾经返厂两次依然如此,累死我了。
烫的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个utc78d05al

网友:
淘宝买一个换上试试呀,一块钱一个~

网友:
这种稳压芯片电调里也常用,坏电调上拆一个,用7805代换也可以。 换后给多焊个铁皮做散热。

网友:
换个7805就行啦……

网友A:
我的已经二进宫了

网友B:
这只是个稳压芯片,如果异常发热的话一般是后面的东西出了问题,导致稳压芯片负载过大

网友:
应该是负载太大,电流大,然后就单片机供电不足就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个稳压芯片,如果异常发热的话一般是后面的东西出了问题,导致稳压芯片负载过大

谢谢你
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我用的也是D10,猜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啊

网友:
千万别乱拆焊了,已私信回复你维修思路了。

网友:
最后一张白色电阻,怎么看着有点糊。

网友C:
返厂都修不好让我们业余的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都修不好让我们业余的怎么修

返厂不是修不好,是不愿意认真修,控都能生产出来,怎么会修不好呢?返厂两次,他们用尽一切敷衍,推诿,保修期内要我300多元换屏幕,事实证明根本不是屏幕的问题,如果我换了屏幕一定还会出问题,返厂的邮费两次50元也是我出的。其实新买的控已经快到了,只是我想尝试修复,学习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不是修不好,是不愿意认真修,控都能生产出来,怎么会修不好呢?返厂两次,他们用尽一切敷衍,推诿, ...

先换个7805试试吧,检查下7805后面的电容,再不行就考虑屏膜的驱动芯片了。

网友A:
凭我修了几年的电视来判断,电容滤波不良,容量越来越低,所以故障越来越明显,如果问题出在初级电源部分,用充满电的或电放得差不多了的电池试机,反应会明显不同,总之先查电容,看有无明显鼓包,漏液,没有的话想容量,不要告诉我不会查

网友:
对维修思路比较感兴趣,好想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我修了几年的电视来判断,电容滤波不良,容量越来越低,所以故障越来越明显,如果问题出在初级电源部分, ...

非常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对于电子线路我是一知半解,稳压芯片附近只有图中的两个电容,我晚上重点看一下,滤波电容在我的印象里外观一般都比较大,可这两个电容比较小,还有白色的电阻阻值比较低,不知道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为0,只有用最大档测量是00.13这个样子的。
比较明显的是,原来每次都是要开机预热5分钟左右再开机就是正常的,现在是开机都正常,过一分钟左右稳压芯片就烫到手指无法承受,然后就是严重花屏,关机再开机就是白屏。冷却后再开机也正常。
哈哈,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我小学文化,物理没学过,不会修,语文也太一般,描述不清楚。

网友:
那个灰色的水泥电阻看着有点破损,找一个相同阻值的换上试试

楼主:
想想也是搞笑,入模一年被D10折腾到哭笑不得,要飞机了还要开机预热几分钟。眼巴巴的等。在外场我强行换飞机。副翼反向,看不见屏显示,无法调控。莫名的火冒三丈,强行起飞再努力控制,飞机终于掉在河里,三天前又买了新控,你们可以想象的,纠结到吐血。你们想象不到的,我又买了华科尔D10。一年来我攒了14个华的接收机,我不能容忍接受机换来换去,我要妥妥帖帖地固定在一个机机上。然后这个病控在外场也曾风风雨雨狂飞乱舞。我不想再买其他品牌的十几个接受机

网友:
白色电阻就是保险丝的作用,大电流就烧了,保护性的,你认真看看7805输出端是否有电解电容,估计电容漏电或者是反接的。就是你描述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不太清楚这个7805 是给谁供电的,看样子单片机也是从这部分取电的。

看你的描述:一开始一切正常,用一段时间7805过热,花屏死机。不过不知道D10用的是哪种。你可以顺着电路往后找找,看看7805都给哪些设备供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返厂不是修不好,是不愿意认真修,控都能生产出来,怎么会修不好呢?返厂两次,他们用尽一切敷衍,推诿, ...

我是200多换主板,其实什么也没换,瞎要价的,用用又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想也是搞笑,入模一年被D10折腾到哭笑不得,要飞机了还要开机预热几分钟。眼巴巴的等。在外场我强行换飞 ...

换t14

网友D:
如果是不动焊的检查的话,在那个三端稳压发热时,测量一下总的电流,一般的总电流在160MA左右,这么大的电流不足以造成稳压芯片的过热,二是测量一下这个三端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是低于5V的话,那就知道是电压过低造成的白屏,而电压过低则是电流过大超过了芯片的容量造成电压过低了,这个时候就要排除过流的原因了,如果知道过流的实际值是多少的话,也能判断出是哪里出了问题的。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三端稳压芯片本身有了问题,造成过热输出不稳,那就简单的换了这个三端稳压就行了。
题外话,谁有D10的电路图的,我想把我的DEVO10的电源部分改一下,改成开关稳压的,这样电流消耗会小很多。好象是主电源首先降压到5V,再有3.3V的,5V到3.3的LDO效率不会太低,但12V降到5V,用线性稳压的话,效率只有42%左右,这个就太低了,现在我的控电可以用5个小时以上,如果改了后,至少是二倍以上的了

网友:
我已经换了乐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不动焊的检查的话,在那个三端稳压发热时,测量一下总的电流,一般的总电流在160MA左右,这么大的电 ...

非常感谢,我再研究一下去。

网友:
不懂电路原理还是建议楼主不要随便拆件,而且7805也不大好拆!找个懂电路的师傅看看吧

网友:
你这个白屏是因为稳压芯片温度过高导致功率输出减少,电压降低之后出现白屏,你用万用表测量下在不上电的情况下5V输出对地电阻是多少,然后拆掉7805之后测量下,如果电阻值相差不大,则不是7805的问题,需要查后级电路,一级一级排查下去

网友E:
一般出现这种问题大多都是限流电阻出现问题,导致负载过大,你顺着这个电路一直用万用表找肯定能找到原因,光换掉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找个硬毛牙刷好好清理一下电路板,拆下来整个清理一遍,别的不插直插电源单独测试板子,,慢慢的你就会找到原因了,还有就是,你是不是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出现这种问题大多都是限流电阻出现问题,导致负载过大,你顺着这个电路一直用万用表找肯定能找到原因, ...

我的是锂电池。原来厂家说过怪我的电池,可是白屏的时候我换上8个5号电池也不行。我现在有3个遥控器电池。
我太缺乏电子线路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修,拆开折腾了好几次,现在是又和最先一样的问题了,就是又要开机预热几分钟再重新才可以,这种情况下7805是不烫的,
累了,不想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出现这种问题大多都是限流电阻出现问题,导致负载过大,你顺着这个电路一直用万用表找肯定能找到原因, ...

看得见的色环电阻只有两个,限流电阻也不知道是哪个,热心的朋友们给了我很多修理的方法,很惭愧,是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问,所以,谢谢大家,不修了,新控也到了。

楼主:
有时候我想,玩飞机控是要经常接触的,少不了以后还会坏,我想学习一点简单常规的修理知识。
最先出现的情况就是开机要预热几分钟,然后关机再开就正常了,第二天再开机就要重复这个步骤。然后我就拆开仔细研究,因为不懂,也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烧过的痕迹,各个零件晃动一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我实在是不会测量电流,如此折腾一番我发现,开机都正常了,就是78d05非常烫,过一分钟就花屏,再开机就是白屏,然后我换了7805附近的两个电容,也没有什么反应。我就没有兴趣弄下去了,再次换回原来的电容,然后开始正常飞机,飞完一个电池再开机又是正常的。我又拆开看,发现在这种情况下7805又不发烫。
所以我拆了电池放在箱底。给新买的控做备用零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不动焊的检查的话,在那个三端稳压发热时,测量一下总的电流,一般的总电流在160MA左右,这么大的电 ...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453043452&uk=1396055511
网盘里以前保存的D10电路图,因为没用控所以没有解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453043452&uk=1396055511
网盘里以前保存的D10电路图,因为没 ...

还是要谢谢你,这个是电路板的正反两面的照片,和PCB的图还是有区别的,和电路图更是不一样的。有了电路图,分析电路和改电路就非常方便了,否则还要在板子上走线路,有点烦的,现在是想把D10的遥控器的电源部分改进一下,看能不能将其中的线性稳压器改为开关的,提高效率。从板子上看,似乎是第一个稳压器是5V输出的,然后再通过两个3.3V的线性稳压器对MCU供电,因此主要对5V的的改为开关的就行了。因为现在的电源电压在12V左右,通过线性稳压到5V,效率只有40%,如果改为开关的,效率至少能提高到80%以上,理论上使用时间能翻一倍,我的现在基本上可以8小时以上。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用12V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改那个5V的就行了,不过好象里面有几个MOS管作为电源的控制管的

网友:
刷机没有,刷过的话换2s控电,温度会低很多

网友:
请问你电池用的是专用的第电池吗 电压   电池A数等

网友(2017-06-14):
不是有坛友改了这个东西了么,换成那种可以调压的模块

网友(2019-09-10):
想问下楼主的主板修好了没有?我的也这个故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453043452&uk=1396055511
网盘里以前保存的D10电路图,因为没 ...

老哥,这个电路图能发我一下吗?我的d10也不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这个电路图能发我一下吗?我的d10也不能开机了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DTRq5fCA3FAcC57c5QVEw 提取码:1sC8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