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时尾巴为什么自动顺时针飘?

楼主(2017-05-07):
求教高手,130x改了120d02s的尾巴后,悬停时尾巴自动顺时针飘是什么原因?尾舵机用的是蓝箭的d03013舵机。也试着调整过主板的尾感度调高调低都没有效果。。。尾巴还是顺时针自动飘。

网友:
加大桨叶会改变,锁不上尾巴

网友:
调尾拉杆长度。中立点不对

网友A:
顺时针是锁过头了吧,把拉杆球头扣放松两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时针是锁过头了吧,把拉杆球头扣放松两圈试试

是有点锁过头。只要悬停脱控时,尾巴就会缓慢的顺时针飘,也调整过尾舵机位置,向机身稍微移动点就有点锁不住,可能是中立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锁过头。只要悬停脱控时,尾巴就会缓慢的顺时针飘,也调整过尾舵机位置,向机身稍微移动点就有点锁 ...

你调节拉杆球头扣半圈半圈试试呗,调舵机位置掌握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