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弄了两机,一便携X4,一X8。

楼主(2017-05-07):
之前弄了个大六lb2挂X5,当时就在帖子当中说道,打算弄一便携四轴,一直没时间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tra=page%3D2&page=1

最近有时间一起弄了两个,一个X8,一个便携X4,因为试了下X8,发觉便携机架弄成X8就不便携了,起码放不进背包。

纯玩的,装好试飞,还没优化,很多螺丝胶都没打。x8用的以前新机架,加了四个电机电调桨和电池仓,续航大概还有原来的七八十,够了。

收起电腿

弄了个电池仓,重了估计200克,但是不用绑电池,推进去锁起,一秒钟的事。

便携X4花了很多功夫,弄出来总觉得不满意,主要是脚架的设置,装好很像M100,但比m100便携多了。

下面自己画了个挂载板,X5可以直接挂上去

折起来很小,摄影包背走毫无问题

空载测试,16000电池40分钟。载x5估计30+吧。

网友:
这个x4收起时好玩

网友:
现在还能自己做的人不多了,大多都买成品去了!

网友A:
哈哈,最近看到开源也有这么一款旋风钢炮机架,也正准备弄呢,你这个脚架改的绝对牛的

网友B:
电池是怎么锁住的,想很久,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最近看到开源也有这么一款旋风钢炮机架,也正准备弄呢,你这个脚架改的绝对牛的

全套折叠件都是开源的,不过碳板是自己画的,包括电机座下碳板。开源原厂的这个机架为小机而设,无法搭载大云台,更别说大疆的x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怎么锁住的,想很久,搞不明白

你看到的是固定面,我把活动面给你看你就明白。

挡电池的碳板是活动的,抬上去就把电池抽出来,电池放上去就把挡板放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最近看到开源也有这么一款旋风钢炮机架,也正准备弄呢,你这个脚架改的绝对牛的

脚架这样,缺点就是略重了200克左右,但像用到17寸桨的动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但优点多了几点
1.机臂不会往下掉了
2.折起来非常小,传统脚架做不到
3.四个点受力,不平、凹凸的地面或斜坡降落,根本不会翻,实测,换普通T字型脚架必翻。

网友:
喜欢这套脚架

网友C:
4216电机挂x5续航多少时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套折叠件都是开源的,不过碳板是自己画的,包括电机座下碳板。开源原厂的这个机架为小机而设,无法搭载 ...

嗯,不过我只需要挂H3云台就行,然后就是电调你是怎么安装的?2只电调机座里肯定装不下,就算装下散热也是个大问题,装中心板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这样,缺点就是略重了200克左右,但像用到17寸桨的动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但优点多了几点

方便的话楼主私信个微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过我只需要挂H3云台就行,然后就是电调你是怎么安装的?2只电调机座里肯定装不下,就算装下散热也 ...

电机座换了,是大的,装两个电调很轻松。
飞越还有个更大的,我也买了,电机距离更远,我以前装过致盈的5310,记得好像没问题。但是装e1200,螺丝孔位不对,又要重新做碳板,我就没用飞越的。

微信除非对方打电话给我叫我看,不然从来都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16电机挂x5续航多少时间啊

不同的结构不一样啊,我x4,v6,x8都挂过。对续航有要求好好弄弄35感觉轻松,40也不难。
我最差的x8 一万六 20左右,最好的x4 一万六 35左右吧

我对续航没要求,大概的数据。给你一张以前测试的图供参考,模拟负重

小飞手的时间是35.19,我是飞机悬停后关闭小飞手再打开计时的,就是飞了大概36左右,电压只到21.8。
我一般21.7降落,再增加1-2分钟应该问题不大,电压再低降落的自己评估。电池好像是格氏16000

网友:
为了完美会牺牲很多重量,用起来就会知道要减重,减重,对续航能力影响太大

网友D:
顶楼主,自己做才有意思

网友:
貌似X8机架增大垂直桨间距能减少气流重叠 提高效率 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
X4都带16000了 X8可以带22000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同的结构不一样啊,我x4,v6,x8都挂过。对续航有要求好好弄弄35感觉轻松,40也不难。
我最差的x8 一 ...

就你现在这套上下电机机架挂x5续航多少时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座换了,是大的,装两个电调很轻松。
飞越还有个更大的,我也买了,电机距离更远,我以前装过致盈 ...

电调散热有影响么?一直担心的就是两个装一起电调的散热问题,散热不好就特容易炸鸡

网友:
666有钱有精力

网友E:
不如直接一架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现在这套上下电机机架挂x5续航多少时间呢

x8续航大概18-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散热有影响么?一直担心的就是两个装一起电调的散热问题,散热不好就特容易炸鸡

暂时没有这个问题,感觉也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直接一架精灵...

说的好像没有精灵一样的,精灵只能打打下手啦,玩儿还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好像没有精灵一样的,精灵只能打打下手啦,玩儿还差点

看你好像用了N3,相对A2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好像用了N3,相对A2来咋样?

不好比,看哪方面
用lb2的话,绝配,能用dji go了,并且一根线就搞定全部,布线很简单。挂x5必须用n3a3,a2直接用不了。
用模拟图传sbus遥控,又不能远程调参了,但用lb2就不存在这个问题,sbus和模拟图传支持不如a2这个老家伙
讲稳定性的话,觉得是远超a2的,毕竟是隔代的产品了。
对老z15直接不支持,这没啥说的

可看我主楼上贴出的链接,手感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比,看哪方面
用lb2的话,绝配,能用dji go了,并且一根线就搞定全部,布线很简单。挂x5必须用n3a3 ...

这个我只拿来挂gopro 挂单反用的s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好像没有精灵一样的,精灵只能打打下手啦,玩儿还差点

好吧,印象里自己组的航拍机一般性能都不及大疆,价格还更贵。

网友:
  大疆N3  飞控  , 我们公司也用过    , 不过我们公司主要做大载荷多旋翼无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x8续航大概18-20

感谢回复,祝爽飞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图传?

网友:
电池仓用的什么连接件诶,tb的还是自己做的啊,有链接么?

网友:
那个x4的机臂折叠件在哪买的,给个链接呗

楼主:
折叠件是开源的,电池仓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这重量便携?还是御吧!

网友:
不错学习了加个好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