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精灵4原厂充电器太慢,有改308充电的模友吗???
[精灵]
精灵4原厂充电器太慢,有改308充电的模友吗???
hackchen2016
hackchen2016

网友A(2017-05-07):
精灵4原厂100W
充电器
充电太慢,一块
电池
要一个多小时,三节电池要等半天。看到有模友把御的充电器改了一下,用308充,我也打算改一下。就是把原厂充电器的线剪断,接上XT60插头,然后用308非平衡模式充。
就是精灵4的电池有芯片,怕试坏了,有没有改过试过的朋友?精灵4的电池是4S高压4.35V的,充电电流不知道调多少,调20A,会不会烧。原厂充电器理论是5.7A输出。

网友B:
20A冲估计没几次就费了

网友C:
精灵4的电芯是5C的 不能用太大电流充电 而且里面有芯片 即使用308了 芯片也会限制电流

网友D:
可以改,电流别太大就行

网友E:
作用不大。精灵4好像已经是平衡充了,不算慢的了。
你改了之后一开始是充的快,平衡还是要很久的时间

网友F:
改了会减少电池寿命的

网友G(2017-08-13):
同求怎么改,单独接到充电器会显示电池连接错误

网友H:
我出SKYRC精灵3、4充电器可以加我QQ3464390240

网友I:
快嘛!当心baozha

网友J:
还是稳妥点用原装的吧

网友:
慢么?不觉得慢啊亲

网友K(2017-10-18):
直接买个可调的充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