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这是什么飞控。。。。。。

楼主(2017-05-07):
以前朋友送的,一直不知道是什么飞控,哪位大神知道的来解答下,刷什么固件。。。。。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
FF飞控吧?

网友A:
楼上正解,mmc10,我的入门飞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mmc10,我的入门飞控

这个飞控刷什么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刷什么固件?

原来里面应该有固件,校准水平遥控器就可以起飞,很傻瓜。百度找一下教程,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楚了

网友B:
这个是mmc10飞控,是改良自ff的飞控。
次飞控可以刷cf或bf固件,变身naze32.

网友C:
用什么软件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里面应该有固件,校准水平遥控器就可以起飞,很傻瓜。百度找一下教程,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楚了

谢谢大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mc10飞控,是改良自ff的飞控。
次飞控可以刷cf或bf固件,变身naze32.

好的,谢谢哥们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