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这次去上海比赛的队员解答,谢谢

楼主(2017-05-07):
请问坐动车或者高铁去上海的朋友,
电池
能带包里过安检么?或者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不是被叫停了吗,说是在航线下面,怕飞机冲破屋顶飞到天上去,

网友B:
我坐高铁 带了5块4s1300mah电池没事

网友C:
高铁没事,别一包电池就行。最多带过10块,安检问都不问。

网友D:
干嘛要带电池啊。。。。直接邮寄到主办方那边么好了!!!!!!

网友E:
上高铁应该可以带电池吧

网友F:
电池高铁动车随便带,液体比电池都严,就算问说明是电池就行--本地魔友带过几十块锂电上动车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