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华耀天线穿透力测试

楼主(2017-05-14):
台南华耀天线穿透力测试

        有幸获得台南华耀天线的测试名额,厂家服务很细致,发货前通过电话确认需要测试的套装型号、SMA接头要求是内孔还是内针,先赞一个!
        我选择的是显示器天线套装,一组有3个包装盒, 共4根5.8G天线;其中一只长方形平板,一只小鼠尾和一长一短2只黑蘑菇天线,包装盒内有防伪正品卡,还有厂家对天线测试的参考数据图谱。按厂家标注是2只显示器接收天线(长蘑菇和平板)和2只发射天线(短蘑菇和鼠尾天线)。
3个外包装
全貌
大平板
长“黑蘑菇”
短“黑蘑菇”
鼠尾天线
重量检测
       测试思路:
       5.8G频率电磁波在无遮挡、无干扰的理想状态传输距离是很远的,但穿透和绕射能力较差,因此FPV图传天线测试的重点应该是穿透和绕射能力,我用台南华耀天线的平板+长蘑菇做显示器接收,小蘑菇+鼠尾做图传发射,另选用4只我现有类似的发射及接收天线交叉做比对测试。
       测试设备:
       发射端采用常见的“创新科”5.8G TS535 400mw图传发射机,装在我的“爬山虎”金属履带车的全向云台上,可遥控俯仰旋转;接收端采用7寸屏一体化接收机,用支架定点固定。
       对比测试天线:DAL 5.8G 14db平板天线、5.8G三叶草天线、TX蘑菇天线、5.8G 5db棒针天线。
发射部分
7寸屏一体化接收机
台南显示器天线套装
参与测试的2组8只天线
发射组天线
接收组天线
      测试环境:
      室内环境稳定,砖混结构的墙体构造对信号的穿透和绕射能力是个大的考验,发射端和接收端间寻找到合适的距离,选择合适的阻挡和迂回折射路线,用多款相类似的天线进行对比测试,就能客观的测试出穿透力,对比测试结果相比室外飞行器上的测试更客观、更科学,具有更高的比对性和可参考价值;所以本次并没有采用室外空中飞行测试。
         室内测试平面图
      测试方法:
        7寸屏一体化接收机先用支架定点,然后用遥控履带车在室内寻找到至少有2堵砖混结构墙体阻隔,3次垂直折射路径,图传信号并有明显衰减或有间歇性信号丢失的零界点位置,3号发射区作为发射测试点;发射端和接收端分别各使用1组4只不同类型的发射、接收天线进行轮流测试,天线与地面垂直(鼠尾天线水平),发射端天线测试高度及角度严格保持一致,接收端天线定点只用水平旋转改变接收角度方式寻找最佳图像;记录和对比分析测试图像的优劣。
       测试结果:

发射端为短“黑蘑菇”天线
发射端为5db棒子天线
发射端为TX“白蘑菇”天线
发射端为“鼠尾”天线
       图像质量测试排名:
       发射天线:华耀短黑蘑菇—TX蘑菇—棒子—华耀鼠尾
       接收天线:华耀长黑蘑菇—华耀平板—DAL平板—TX三叶草
       台南耀华黑蘑菇发射天线和平板、黑蘑菇接收天线均有良好的表现,鼠尾天线效果一般,它只是一种简单而小巧的设计,更适合短程传输使用;台南耀华的长短黑蘑菇组合在本次测试中的效果及稳定性最佳,甚至优于与平板的组合(折射信号情况下);DAL平板效果略逊与台南耀华平板;经典的棒子天线的兼容性较好,个人感觉同类型的天线组合匹配较好
       从台南耀华天线包装、做工细节及测试结果来看,台南耀华是在认真的做产品,在图像质量和匹配上都处理的不错,特别是黑蘑菇组合的测试效果我最为满意。
       天线是一门学问,看似简单的一根金属棍折来弯去,其实里面技术含量非常高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无论是发射还是接受天线,传输质量不但与增益、驻波比关系密切,天线间阻抗匹配也非常重要,匹配好的天线能获得更好更稳定的传输效果。

最后附上“爬山虎”搭载台南华耀天线寻找最佳测试点的视频

今天重游故地,还拍了一段使用台南华耀天线的视频

网友:
你猜是这套更好还是肥鲨的蘑菇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