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请教一下大疆GH4云台回传一阵一阵发黑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5-07):
s1000,a2飞控,原厂iosd,和5.8g
图传
,现在经常黑屏,一会儿又好了,什么问题?

网友A:
滑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环有问题了
那怎办?只能返厂吗

网友B:
先换图传和osd试试

网友C:
不懂帮顶,学习雷锋

网友A:
我的就是这问题 拆开清理了一下滑环 就好了 这个问题 百分百是滑环的问题 转到一定的角度就黑屏 就是滑环那个位置接触不良

网友D(2017-06-11):
滑环一般不会坏,恭喜你跟我一样中大奖了,HDMI电路板坏掉了,1430+60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