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记录3- 头罩修补

楼主(2017-05-07):
一准备物品
1、破烂头罩1个。
2、玻璃纤维布适量。
3、AB组份初凝时间大于30分钟的环氧树脂。
4、工具:电子秤,量杯(剩余胶水可以倒掉擦干净所以量杯可以多次使用),刷子,剪刀。
操作过程:

1、外壳寻找裂缝并用胶纸固定。注意胶纸要尽量贴平别留空泡。要不胶水漏外面外壳就太难看了。

2、在头罩内壁刷一层胶水,然后在破裂处粘上大小合适的玻纤布。

3、在玻纤布上再涂一层胶水,让胶水渗透玻纤布,并保证玻纤布贴合头罩内壁。

4、边沿的断裂可以完成上述步骤后。垫塑料布后用夹子固定。

4、边沿的断裂可以完成上述步骤后。垫塑料布后用夹子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顶贴。

网友B:
这种壳子怕坏用之前先用纤维胶带在内侧加固一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壳子怕坏用之前先用纤维胶带在内侧加固一遍呗

受热胶会融,而且一炸还是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热胶会融,而且一炸还是破

这没法  再怎么加固它也是塑料类材质的
地上跑的都照样碎 何况天上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没法  再怎么加固它也是塑料类材质的
地上跑的都照样碎 何况天上飞的

是玻璃钢的也就是一般讲的环氧树脂头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玻璃钢的也就是一般讲的环氧树脂头罩。

今天刚买了一份胶和纤维布有空也试下

网友:
不错啊,我以后试一试

网友C(2019-01-15):
这是炸的不狠的 再狠一点做完这一步以后外面腻子刮平 重新喷漆。

楼主(2019-09-07):
引用 网友C:
这是炸的不狠的 再狠一点做完这一步以后外面腻子刮平 重新喷漆。

炸的太狠就要倒模做一个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的太狠就要倒模做一个新的了。

不好做的,我做了一个碳纤的,精细活都麻烦死了

网友:
一团黑,能有辨识度吗?

网友(2021-08-15):
引用 楼主:
炸的太狠就要倒模做一个新的了。

楼主,头罩修补玻纤布买多少厚度的比较好?还有你知道SAB380尾管修复用多厚的玻纤布吗?

网友:
醋酸胶布+502,3秒修复